关于图传信号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相信很多模友都遇到过图传信号的问题。我的配置如下,6轴+A2+DJI 5.8G图传+原装蘑菇头,杂牌1W5.8G图传+棍状天线,起飞后升到200米高度,如果飞机转向对头模式,DJI的图传还有信号,而山寨图传就开始抖动+雪花点了。
另外一台4轴也有类似的情况。
我把天线都放在机尾,天线下端突出到电池以下(电池下挂),理论上向下方向无遮挡。
另外我还发现,用手挡住DJI的图传发射天线,接收机依然有不错的信号,而山寨1瓦图传用手挡住就开始出现信号不稳。
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蘑菇天线和棍状天线引起的还是发射机本身的问题。

网友:
山寨图传我也有,不怎么样

网友:
把天线对调一下再试试呢

网友:
价格上就差了一大截很正常

网友A:
不要山寨DJ什么的,,,

功率是主要的,,你给足功率了,,距离 和信号质量,就会上来。

功率大一点,成本 高一点,价格当然也会涨起来,,山寨的货,当然有他的道理。

不能把Q7拿去跟奥托比谁跑得快,跑得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山寨DJ什么的,,,

功率是主要的,,你给足功率了,,距离 和信号质量,就会上来。

奥迪Q7和奥拓最大的区别就是舒适性和体验性,其他都差不多,奥拓更有驾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