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C802数传,死活连接不上APM,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11):
我用的APC802数传,APM飞控,具体设置如图

网友:
不懂帮顶  但那个数传好大

网友:
apm数传波特率是38400,不是9600

网友A:
大家一起查找问题:原装Px4、难道无法飞直升机?(ch8 out)不正常啊。

APM , Px4 ,PixHack ,PixHaWk......等 N 多飞控:

GPS 口的 波特率 是 38400 必须的,

数传 口的 波特率 是 57600 必须的。

还有:数传内部 还有个‘空中速率’应该设置略微大于57600

通常在:地面站发送数据量不多的时候‘空中速率’设置为64K

如果地面站发送有额外数据:例如:差分GPS数据,那么——
‘空中速率’——就应该是 57600 的 两倍 左右就最合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 Px4 ,PixHack ,PixHaWk......等 N 多飞控:

GPS 口的 波特率 是 38400 必须的,

空中速率要大于57600????
可是APC802的最大空中速率也只有1920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中速率要大于57600????
可是APC802的最大空中速率也只有19200啊……

接口速度 57600 大大高于你 实际的 速率。

就算飞控不是100%满负荷发送、数据也必然 堆积。

缺少 RTS/CTC流量控制,大量丢失数据 是必然的。

你还是 先弄清楚 APC802的 实际最大 吞吐速率 吧。

大量丢失数据:APM 是无法连机 的。。

网友:
又是那个框,我碰到过很多次了,不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速度 57600 大大高于你 实际的 速率。

就算飞控不是100%满负荷发送、数据也必然 堆积。 ...

APC802的空速最大是19200,最大端口速率是57600现在属于死活接收不到heartbeat包,随意就连不上……mavlink协议最开始就是要有这个包才行
是不是空速不够?

网友(2015-04-05):
最后连得上么???我的也连不上。。。。。

网友B:
APC802 本来就太慢  不要说连 APM 就算是 连 FY 都延迟大大  性能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C802 本来就太慢  不要说连 APM 就算是 连 FY 都延迟大大  性能很差

好像APC的数传都不能用吧?我怎么设置都连不上,连上姿态,但是具体pid那边参数根本就加载不了。。。。我还以为是我设置串口速率和空中速率的问题。。。。

网友:
不是所有数传都能用在apm,接口协议空中速率都要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