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4v2问题

楼主(2014-10-11):
起飞后黄灯亮了!飞机不听话!落后没炸!重新校了罗盘!好用了!每次飞都要校罗盘吗?好几次了!校了飞就平稳稳定

网友A:
问哈你  零度好用还是APM好用。。。那个飞的稳。。。定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哈你  零度好用还是APM好用。。。那个飞的稳。。。定点好

我两个飞控一起用!还是apm稳定定点也好

网友B:
wode 的我的零度S4  V2 感觉定点也不稳。有8颗星,还有。S4非空要单独供电。太麻烦了。把飞控电源并到动力里面解锁不了

网友:
已经校好了的话,如果不挪动飞控和gps可以不校,如果拆了又装或者挪动了就得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ode 的我的零度S4  V2 感觉定点也不稳。有8颗星,还有。S4非空要单独供电。太麻烦了。把飞控电源并到动力 ...

请问有wifi吗。有的话看一下数据正常不,能给航迹文件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wifi吗。有的话看一下数据正常不,能给航迹文件最好。

有WIFI。。。怎么看航迹文件啊。 我的升级的官网的 固件(海外版) 就解锁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WIFI。。。怎么看航迹文件啊。 我的升级的官网的 固件(海外版) 就解锁不了。

连wifi就有航迹文件。在手机YShj文件夹里。在官网上下pc旋翼地面站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WIFI。。。怎么看航迹文件啊。 我的升级的官网的 固件(海外版) 就解锁不了。

海外版的固件有个限制,磁罗盘误差太大的话不能解锁。

网友:
为啥我的磁盘校准不了 gps切手动3次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