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滑翔机机翼没做加强的后果(搞笑)

楼主(2014-10-11):
机翼过大,没做加强在草地里找了根小棍子用胶带粘到机翼上,后来小棍都弯了,很搞QQ971895874

网友A:
卧槽,上反角这么大,不错飞行还不错。

网友B:
升力没了,靠马达硬拽啊

网友C:
我擦,三角翼啊

网友D:
V型翼,太先进了

网友E:
哈哈哈 !V翼型 霸气!

网友F:
飞的还不错,需要加强了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机翼下拉根线。

网友H:
你那架双发的飞机也有这问题。由于机翼够大,这种无意形成的上反角倒是使得飞机更好飞了。但是上反角大的飞机,灵活性会差一些。另外这种动力方式叫腰推。总之,楼主飞机做得成功,飞得也不错!

网友I:
v翼牛B 换句话说兄弟你还能再搞点么

网友J:
上反角大了 横侧稳定性好 但有效升力面积减小了

网友K:
可以在制作一个大上反角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