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在六轴上试用吗?

楼主(2014-10-11):
   RT   MWC飞控可以控制六轴吗?   自制了一个MWC,在四轴上勉强能飞。换成六轴之后,完全不靠谱,在GUI上看(接上电调电机也如此),几个油门通道数据完全不对了,请问什么原因?

如下图,YAW通道已经不在中点了,也不受遥控对应遥感的控制,反而受油门大小的影响,感觉就像是跟THROT绑定了一样。(下图油门通道处于最小位置,其他默认),而PTICH则一直维持在最小状态。

下图油门通道处于最大位置:

有大神知道原因吗?

网友A:
和遥控器的连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遥控器的连接对不对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再说,就算有问题,也不会出现YAW和THROT一起动的情况

网友:
在检查 或者重新做一个

网友B:
#defineA0_A1_PIN_HEX
这两个端口原本用于连接云台稳定用的舵机,如果您没有PPM SUM类型接收机又想让SELite飞控支持6轴,请启用它,这样会让云台增稳功能失效。另外一种情况是,您想使用6轴模式,同时又想启用云台增稳功能,那必须使用PPM SUM接收机/JR卫星/S.Bus.接收机,或者换用PRO版全功能飞控
开启A0与A1,则由A0取代5,A1取代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A0_A1_PIN_HEX这两个端口原本用于连接云台稳定用的舵机,如果您没有PPM SUM类型接收机又想让SE与L ...

谢谢,应该是这个问题,我的六轴暂时不考虑装云台。

网友B:
#defineA0_A1_PIN_HEX
六軸就是要開啟這個選項
A0取代5,A1取代6   5接A0   6接A1
不是要使用雲台MWC用6軸要用雲台的 A0 A1 取代 5跟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A0_A1_PIN_HEX
六軸就是要開啟這個選項
A0取代5,A1取代6   5接A0   6接A1

谢谢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