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可以添加蓝牙BTU吗?DJI原厂的

楼主(2014-10-11):
RT,是可以直接接上去就可以用得了么?

网友A:
您好。V+无法添加BTU,主控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V+无法添加BTU,主控不支持。

就算是接上去了,就不行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接上去了,就不行是吧

是的。

网友:
V+不是有wifi版的手机地面站吗?那个比BTU的调参软件功能多的多了吧?为啥还用B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