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玩多轴的前辈几个问题

楼主(2014-10-11):
我个人之前一直玩固定翼,现在要弄个四轴,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前辈,望给予指导:
1、飞控的选择。我之前固定翼用的APM的飞控,听有人说最好买大疆、零度之类的成品飞控,比较稳定,是这样吗?
2、遥控器的选择,用天地飞7可以吗?还是要买个好一点的?
3、后期想挂一个狗3上去拍点东西,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感谢大家,求指导

楼主:
求指导啊

网友A:
等25号XA的极趣接受预定,就买极趣就行了,目前性价比无人能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25号XA的极趣接受预定,就买极趣就行了,目前性价比无人能敌

谢谢,但我不知道这个飞控稳定性如何,售后、地面站什么的和大疆比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不知道这个飞控稳定性如何,售后、地面站什么的和大疆比如何?

这个飞控没有发售,谁也没用过,不知道,但价格便宜,还带地面站,OSD啥都有,想一直玩下去那都得换,入门别买太贵,就是慢慢学的,贵东西也是浪费,炸了还可惜,便宜玩意玩懂了,摸着脾气了,再上好东西,大疆比这个贵多了,XA是强调手感的,强调操控性,你会飞着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飞控没有发售,谁也没用过,不知道,但价格便宜,还带地面站,OSD啥都有,想一直玩下去那都得换, ...

感谢这位模友,那就是说25号就能买到这个飞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这位模友,那就是说25号就能买到这个飞控了?

25号是预定,具体不知道他们啥时候发货,反正是很值得期待的一款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