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9X/9XR/9XR-Pro/X9D拆机对比图~~~

楼主(2014-10-11):
如题目所示~~本贴主要是贴图FS9X/9XR/9XR-Pro/X9D拆机图~~
可以相互对比参照一下,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本帖将同步更新于百度航模吧~~~
上图:
1.FS9X

2.9XR

3.9XR-PRO

4.X9D

补充:之所以选这几个适应其使用的开源固件的相关性和连续性~~~~

网友A(2014-12-09):
引用 楼主:
X9D的图下面有天线的部分,其它的都是外置高频头,X9D也可以在插高频头。9xr pro是国产的可能性很大,设 ...

X9D下面的是天线,我知道图片看不清晰,看不到做工呵呵。感觉不怎么好。该板很有可能是国产的。 估计的。。
9XR-PRO板材比其他3款都要高级、以及镀银工艺国内很少,(国内镀金的多)。成本会贵些。所以我推测他是非国产的。

网友(2014-10-11):
这个好,要顶的

网友B:
手里这么多控啊

网友C:
9xr那个天线是怎么回事?不是要外插高频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这么多控啊

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有注明图片来源的啊~~我是没控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9xr那个天线是怎么回事?不是要外插高频头的吗/

内置的2.4G天线需要专门的高频头支持才能使用,只是内置了天线,如果把射频模块改装下就可以用内置天线了~

网友D:
9xr用什么系统,有中文说明书吗?能刷er9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9xr用什么系统,有中文说明书吗?能刷er9x吗?

有自己的系统,也可以刷er9x和opentx,9xr可以看成fs9的升级版,只是外壳不希望,刷机的线被引出而已。可以找下9xr的官网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自己的系统,也可以刷er9x和opentx,9xr可以看成fs9的升级版,只是外壳不希望,刷机的线被引出而已。可 ...

网友E:
楼主这么多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多遥控器?

网上找的,我没控的,就是对比下内部结构

网友F(2014-12-07):
感觉还是X9D PLUS布线比较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X9D PLUS布线比较顺眼

布线上是这个样子,不过9xr Pro好像拆开过,另外9xr Pro的板子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X9D PLUS布线比较顺眼

一直很不解的是X9D的射频模块为什么没有加屏蔽罩,加了屏蔽对射频射频信号会不会更好?也会减少对其它原件的干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直很不解的是X9D的射频模块为什么没有加屏蔽罩,加了屏蔽对射频射频信号会不会更好?也会减少对其它原 ...

看图片中PCB中有屏蔽罩的焊盘(红圈中),设计时候是有金属屏蔽罩的,应该是测试下来加不加区别不大,才没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中PCB中有屏蔽罩的焊盘(红圈中),设计时候是有金属屏蔽罩的,应该是测试下来加不加区别不大,才 ...

是有这么个意思,看样子应该有,感觉还是加了好。他的信号抗干扰能力是很强,到谁知道对其它元件有影响没?一直都有的电流声是怎么个回事。再说加了也费不了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直很不解的是X9D的射频模块为什么没有加屏蔽罩,加了屏蔽对射频射频信号会不会更好?也会减少对其它原 ...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厂家偷工减料,嫌麻烦,第二个可能就是加与不加没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厂家偷工减料,嫌麻烦,第二个可能就是加与不加没多大影响

延时不解,不过他信号抗干扰还是很强。

网友A:
目测,4款板子做工蛮差的,但这些做工不影响遥控性能。
影响遥控性能的是在发射部分,还有接收部分(不在遥控器上),图片都没能看出发射到天线的细节,暂时不能评价。
另外9XR-PRO有板子应该不是国内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4款板子做工蛮差的,但这些做工不影响遥控性能。
影响遥控性能的是在发射部分,还有接收部分(不在 ...

X9D的图下面有天线的部分,其它的都是外置高频头,X9D也可以在插高频头。9xr pro是国产的可能性很大,设计不是国内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下面的是天线,我知道图片看不清晰,看不到做工呵呵。感觉不怎么好。该板很有可能是国产的。 估计的。 ...

好眼力

网友:
拜读一下,学到了。
终于知道9xr的那个天线接口是干吗用的了。

楼主(2015-02-13):
为开源科普顶起。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开源控

网友(2015-05-27):
如果9XR-PRO和X9D的硬件也开源就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