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悍马3D 固定翼 好飞不好飞?

楼主(2014-10-11):
加碳杆了 还没飞  之前 飞机很不好飞 飞机感觉就是重
2212 朗宇 880KV  好盈40A飞腾  花牌11.1 1300    整机重量没量过  感觉就是重 侧飞会翻 吊机也会乱窜 (真的是技术问题?)  这样改行吗  增加侧飞 和减速

网友A:
1、EPP缺点一个是重,一个是容易走型 ;我飞过同一家的吉比,操控性比较差,不过优点是耐摔;你加了小翼,应该可以增加侧飞的稳定性
2、如果你继续飞这个机子,建议上2216  KV1100,1047桨,40A电调,1300电池都能用;
     你现在的电机拉力嫌小,所以吊机会不稳;
3、如果练习3D,建议不要用EPP的机子,可以用D板的,不带涂装的成品价格也就是100块左右;或者是KT板的,价格会更便宜;
     当然 ,电机电调电池都要相应的更换(200元以内就可以搞定),不过,可以让你进阶更加迅速,因为,你会发现,这个跟EPP的机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EPP缺点一个是重,一个是容易走型 ;我飞过同一家的吉比,操控性比较差,不过优点是耐摔;你加了小翼, ...

我准备换机子了 自己做个翼展80的  朗宇2206 1500KV  好盈12A  双天400毫安 一个9克舵机 两个 4 5克舵机  你觉得这个配置有什么不妥吗? 好盈10A 和12A 你怎么看

网友A:
这个配置蛮好的,重量控制好,会比较好飞。当然,还要你的机子设计得要好。
10A-12A应该都只可以用,如果重量差距不大,可以上12A,如果重量差得比较多,可以自己参照一下朗宇2206的最大电流,只要不超过,10A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置蛮好的,重量控制好,会比较好飞。当然,还要你的机子设计得要好。
10A-12A应该都只可以用,如果 ...

网友:
这款飞机吊机比较费劲侧飞很好飞

楼主:
侧飞会左右翻过去 不好修正

网友:
飞过,太软,不好飞,不如换便宜的9mmEPP板机或者kt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