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翼展的塞斯纳起飞问题?

楼主(2014-10-11):
昨天飞1.4米翼展的塞斯纳 起飞离地50厘米时 飞机右翻,浆报废电机轴摔弯 。换了个电机和浆 校正了下拉角度 起飞还是右翻。谁飞过这个机机?急需解决

网友:
副翼调整不正确?正常是左翻是因为反扭

网友:
这机如果有反扭应该是左倾呀?是电机右拉角做太大了?

网友:
看看遥控舵反了没,

楼主:
我在地面调整好的 是向右翻

楼主:
电机右拉角原厂的 没动过 舵没飞之前调整好的

网友:
起飞速度够吗
曾搞过一次,速度不够就拉起,直接右翻扎地

网友:
副冀舵面平吗?向左调整试试

网友:
滑跑了多少米

楼主:
十米多 看到飞机离地我就拉升降舵 抬头离地大概50厘米 就右翻 我十一休假 飞过1.2米翼展的塞斯纳 很好飞。这次飞1.4米翼展的就出这事 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米多 看到飞机离地我就拉升降舵 抬头离地大概50厘米 就右翻 我十一休假 飞过1.2米翼展的塞斯纳 很好飞。 ...

拉舵早了吧,直接失速

网友:
感觉起飞速度和距离不够。还有辅翼是不是不平

网友A:
我也买了个1.4的塞斯纳,还没装,看着电机座不正,好像也是往一边斜的,怪怪的,卖家说是这样设计的,只能无语了

网友:
找个草地手抛试试~    估计是电机角度弄大了    原厂的电机角度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网友:
说下配置白

网友:
离地以后拉舵?
正常不应该这样操作吧,感觉这样很容易失速
滑跑,到一定速度后拉舵,离地后随即回中,缓慢爬升同时积累速度
戴氏教学法是个好东西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1.4的塞斯纳,还没装,看着电机座不正,好像也是往一边斜的,怪怪的,卖家说是这样设计的,只能 ...

从机头看要是斜向7点方向应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