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50四轴低电闪红灯,电机停转高空坠落,怎样调整。

楼主(2014-10-11):
我的650四轴低电闪红灯,
电机
停转高空坠落,怎样调整。

网友A:
别飞那么久

网友B:
假如你用的是NAZA 可以到DJI官网下载调参软件,在调参软件中进行设置。

楼主:
设置了10.8V低压告警,是否要调电调,到了低压告警后电机会停转,掉下来,头都大了,不敢久飞。

楼主:
是哪吒飞控

网友C:
把低压告警关掉,没用。

楼主:
低压告警后电机都会停转的吗

网友D:
naza进入二级电压保护是自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