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界面看不懂

楼主(2014-10-11):
这个界面的洋文看不懂,有哪位大侠翻译一下吗?

网友:
mwc用的地面站吗,功能应该很强大,可惜就是看不懂

网友:
看倒是看得懂,你自己拿个电子词典一会就翻译出来了!

网友:
看不懂,玩不了,我不玩。

网友A:
金山词霸不好用么?
port 端口
speed 速度
disconnent 断开连接
read settings 读取设置
write settings 写入设置
Load default 读取默认
load from file 从文件加载
save to file 报损到文件
start log 开始记录日志
start gps log 开始记录gps日志

parameters 参数
rc control settings 遥控设置
realtime data 实时参数
map 地图
video capture 视频捕获
gui settings 界面设置
CLI 命令行
refresh rate 刷新率
pause 暂停
calibrate 校准
cycle time 循环时间(应该是循环周期)

accelerameter 加速计
gyroscope 陀螺仪
magnetometer 地磁计(罗盘?)

thr 油门(缩写)
pitch 俯仰
roll 横滚
yaw 偏角
ALT 高度
aux 其他输入
pc error count PC错误计数
battery voltage 电池电压
power sun:总功耗

packet's recived 接收到的报文数
packet error 出错的报文数(数据链的传输单位是报文,也叫数据包)

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
ARM 解锁
ANGLE 角度
HORIZON 水平
BARO 陀螺仪
MAG 地刺计(罗盘?)
HEADFREE 无头模式
HEADADJ 调整机头(方向)

以上翻译仅供参考。

网友:
夜吻已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山词霸不好用么?
port 端口
speed 速度

alexleft辛苦啦,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lexleft辛苦啦,非常感谢。

不客气,有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