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起飞重量1.6kg,2216kv900配什么桨续航更久

楼主(2014-10-11):
如题,我的是S500,用的是朗宇V2216 KV900电机,在配1047桨,用2200mah电池,起飞重量1.4公斤时,只能飞5分钟。换成5200mah,起飞重量1.6公斤,只能飞12分钟。我想问会不会是因为桨的缘故···········求大神指点

楼主:
报警电压设在3.6伏

楼主:
电机吃得消吗?v2216 900kv

网友A:
换1147桨试试,或者电池上4S的,我的机子飓风2216,900kv,450架子,上1147桨,4S电池5000的,全重1650,飞了18分钟航线,下来电机温的。下了电压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147桨试试,或者电池上4S的,我的机子飓风2216,900kv,450架子,上1147桨,4S电池5000的,全重1650,飞 ...

谢了···

网友B:
你上网查查2216和1147是效率最高的,不过你要用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网查查2216和1147是效率最高的,不过你要用3s电池

什么意思?我就是用3s电池啊·····

网友:
其实我还各种暴力飞的用来练手的满舵飞的电机都不怎么热
4s电池1147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就是用3s电池啊·····

3s1147是效率最高的,不过也要看你的飞机多重,想效率高要跟剧重量选电机配桨

网友:
换1147  感觉你能飞14分钟左右吧

网友:
换1147浆同时电池上4s,5200mah,20分钟应该没问题

网友:
都这么狠。。
我用2x3s2200,a2216也就8分钟就下来了,太不爽了
是不是升级h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1147桨试试,或者电池上4S的,我的机子飓风2216,900kv,450架子,上1147桨,4S电池5000的,全重1650,飞 ...

我FPV全套 2216KV800  1147.上3S 4600电池  你900上4S啊..我全重1500克.12分钟就3.7了...你感觉正常不正常和你的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FPV全套 2216KV800  1147.上3S 4600电池  你900上4S啊..我全重1500克.12分钟就3.7了...你感觉正常不正 ...

呵呵4S暴力很爽,

网友D:
感觉楼主还是还是好好检查下,应该不是很对头,

我是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比你差),1047 的浆 ,最便宜的,3S 3000 电池,1352G 起飞重量,3.6V下来, 15 分钟足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还是还是好好检查下,应该不是很对头,

我是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比你差),1047 的浆 ,最 ...

狗云台和狗重量大概500克···········

网友(2015-02-21):
引用 网友A:
换1147桨试试,或者电池上4S的,我的机子飓风2216,900kv,450架子,上1147桨,4S电池5000的,全重1650,飞 ...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的都是飓风2216 900kv的电机,4S能上11寸桨麽?看数据就到10寸,11寸桨没问题麽?

网友:
这个电机这个桨这个重量,16到17分钟续航比较正常,偶头像上这个机子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楼主还是还是好好检查下,应该不是很对头,

我是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比你差),1047 的浆 ,最 ...

你的续航好长 我tm2213 1045桨  起飞重量1250g(含电池,两轴云台,狗,osd,wifi,图传)  最垃圾的3s 5200电池 到3.6只能飞12分钟左右  下来用a9冲进去3600

网友E:
我1。4kg,3s 5200mah,2216 kv900 1147可以飞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1。4kg,3s 5200mah,2216 kv900 1147可以飞20分钟

这KV配1147会烧电机吧,上次试飞电机有糊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KV配1147会烧电机吧,上次试飞电机有糊味

哪里,1147是刚好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换1147桨,只是你要明白,尤其是4s电池的时候100%油门你的飞机上可能有很多地方超负荷。
不是说不可以这么配,只是你心里要有数就行

网友:
你看下电机的电流吧

网友:
昔日F450机架,XXD2212  930KV、天行者20A、操过4S  52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