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黄金周装了只玩具951试水视频

楼主(2014-10-11):
【视频:新装的玩具951下水调试视频】?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哈哈,这个是新玩具试水,大家多多交流吧

网友A:
好猛啊!这条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猛啊!这条要多少钱

不贵,约二百多三百吧,配置:二手2445 3900kv马达加装水冷套,3x300直轴套,430铜桨,50A双向水冷电调,750吸水舵,3s2200ma电池,改好自动防反(在1分钟处自动反转)最后电池跑松了不反了。

网友B:
这个船我玩过,感觉船盖防水是个问题,每次跑完仓里都会进水,楼主用的什么方法防进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船我玩过,感觉船盖防水是个问题,每次跑完仓里都会进水,楼主用的什么方法防进水的呢?

防水的确是个问题,但它扣船盖却很方便,我是在船身的接合处涂上较多的防水硅胶,再在船盖的接合处涂上一层黄油,扣上后先擦掉外边多余的胶再待硅胶干后翻开船盖擦掉黄油,效果不错可多次使用不掉胶不易进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水的确是个问题,但它扣船盖却很方便,我是在船身的接合处涂上较多的防水硅胶,再在船盖的接合处涂上一 ...

意思就是用硅胶做一层密封圈咯

网友:
真是便宜又好玩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用硅胶做一层密封圈咯

是的,填充接合处的空隙且有弹性,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