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抽风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4-10-11):
问题。。四轴飞机飞起来就向前飞。只能靠往后拉才能挺。但是连电脑上发现电机与飞控水平面平行。电机也是垂直安装。。APM

网友A:
地磁
I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磁
I不够

降压板和电调离飞控很紧是不是影响了。

网友A:
MP里有测试功能,记得把桨拆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里有测试功能,记得把桨拆了看。

没用过能具体点吗?插电脑上飞控显示和地面平行。飞起来估计有7度的前倾。

网友:
校准外加中心点尽量为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