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两米五以上复材滑翔机fpv的么?

楼主(2014-10-11):
如果有的话介绍下经验哈,省哥们点弯路。

网友A:
个人认为没有,或者说效果不好,滑翔机的外表看来的确留空很久,但是他的留空久是牺牲了其他性能换来的,所以和普通飞机比较,滑翔机的机身小,重量轻,机翼薄,灵活性差的问题,所以难以安装fpv的繁杂设备,即使你不畏艰难改装完成后基本上也就破坏了滑翔机 的原本设计,这时滑翔机的优势也就没了

楼主:
仿真的滑翔机脑袋都很大,空间其实很可以了,改装成电动的还是很不错的。记得貌似有人这么改过的,帖子找不到了

网友B:
我有.有事QQ17716251,微信VITAM001

网友C:
我没用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