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PM 2.6 连GPS

楼主(2014-10-11):
买了个 GPS (如下) , APM2.6用不起, 但在 PC上用 u-center使用是正常的, 是GPS协议不对吗?

网友:
我也买了个,改天测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有个同样情况的!顶你一下

网友:
没有解决,你那找到原因了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A:
同求答案,看看什么情况,你的波特率,数据格式对吗?APM用的gps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看看波特率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答案,看看什么情况,你的波特率,数据格式对吗?APM用的gps是什么类型的?

波特率是 9600(APM应该也是这个) 数据格式还没看在哪里设置,是用 nmea吗?

网友:
波特率不对

网友:
apm的gps和穷人osd的gps通用吗?

楼主:
回答太简单,应该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太简单,应该设置多少。

5Hz 384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答太简单,应该设置多少。

另外说一下,你买的这个和我用的一模一样。带EEPROM,参数不会丢,很好用,调试好了的话,定位很精确。我的四轴现在有小风的情况下,悬停效果半径0.5米之内。GPS模块正确连接上apm后,在室内蓝灯闪烁,连接地面站显示"GPS:NO Fix"。室外收到卫星后应该蓝灯常亮。室外飞信,在用GPS功能之前用地面站确认GPS HDOP数值在2.0一下,这样卫星的连接质量才够悬停和执行任务,自动返航。

楼主:
感谢高手的回答!

我在 u-center改了参数(参照 http://www.tudou.com/v/E5VOotC2dF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但每次拔了 gps,再插上,参数都复原了,好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的回答!

我在 u-center改了参数(参照 )

算不上高手,共同探讨。
我看你选择了COM26后波特率9600已经连接上了。说明GPS模块的发送到串口模块的接收连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既然确认现在GPS模块的波特率是9600,那么进入端口配置页面显示现在的波特率就应该是9600.但是你的显示是4800.一般修改过后GPS会立刻按照新修改的波特率工作,但是你的GPS修改后还是按照9600正常工作。所以我怀疑串口发送到GPS模块的接收线路没有连接好。用万用表测量串口TX到GPS模块的RX,GPS模块的RX引脚到GPS模块上GPS芯片的引脚有没有虚汗或者断裂。图片上RX引脚处线路很细,容易断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的回答!

我在 u-center改了参数(参照 )

我刚才把GPS模块上的RX线拔掉了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和你录像的现象一样。
注意步骤。先点魔棒图标,这个会自动扫描和连接端口。再修改波特率,然后保存。最后观察下面的波特率,在一两秒的扫描后,会变成你刚才设置的速率。要不然就是串口模块的TX到GPS模块的RX之间连接问题。说白了,模块没有接收到电脑发出的设置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把GPS模块上的RX线拔掉了测试了一下,的确是和你录像的现象一样。
注意步骤。先点魔棒图标,这个 ...

按照你提醒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而后再试验, 但还是显示 No GPS
APM启动后蓝灯闪烁几次就灭了,红灯长亮, 倒是 GPS的绿灯大概间隔1-2秒闪烁。
我觉得GPS芯片是工作了,但跟APM通信可能还有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提醒的方法,设置成功了!!

而后再试验, 但还是现实 No GPS

波特率设置成的38400了?会不会没有设置为5Hz?或者连接apm的线接反了?发送接收换一下试试。gps灯亮闪,说明卫星定位了。

网友B:
apm没检测到gps.要么就是数据格式不对,要么就是连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没检测到gps.要么就是数据格式不对,要么就是连线的问题。

TX, RX 互换后成功 3D Fix !!  多谢你耐心的讲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TX, RX 互换后成功 3D Fix !!  多谢你耐心的讲解.

江苏人民发来贺电。
我原来在这个问题上走过弯路,折腾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要静下心来,一步一步的分析和排除,问题总会解决的。一点小经验,能够帮助到其他魔友,十分欣慰。
另外提醒一下,这个gps是没有罗盘的,最好买一个外置罗盘,内置罗盘容易受到干扰,要不然失控炸鸡的几率较高。切换悬停模式的时候要小心,一有不对,要立刻切回自稳或者定高。
用gps功能之前一定要先熟练飞行自稳模式和定高模式。

网友B:
才看到你是2.6的apm。根本就没有内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你是2.6的apm。根本就没有内置罗盘。

我现在使用 APM 飞固定翼,有无罗盘好像无所谓,不过你有好用的罗盘推荐吗?

飞四轴,我用的是 Multi-Wii,以前也是花了些功夫搞, 但四轴还是飞掉了,正准备再做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说一下,你买的这个和我用的一模一样。带EEPROM,参数不会丢,很好用,调试好了的话,定位很精确。我 ...

你好,能帮看看这个GPS的飞行图么,求解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98971&extr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帮看看这个GPS的飞行图么,求解 !,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 ...

大概看了一下,图片实在是不清楚。hdop的数值只有2次超过2.5,不应该满屏幕都是红色的报错,具体什么报错,我也看不清。我看了一下我原来的飞行记录,2.5以内的是不会报错的。超过2.5是会报错的,一般在刚起飞的一两分钟之内会出现。另外我购买GPS模块的时候就上网查询过6M和6H的PDF文档,定位精度都是2.5米。所以你现在说换6M定位和降落精度差,应该不是型号差别的问题,我估计会不会是这个6M受到干扰,换一个安装位置,或者把天线再架高点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看了一下,图片实在是不清楚。hdop的数值只有2次超过2.5,不应该满屏幕都是红色的报错,具体什么报错 ...

非常感谢,正在按照您的思路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正在按照您的思路排查中!

不客气,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另外这两个GPS是不是都带罗盘,会不会你校准罗盘的时候用的是6h,6m的罗盘和6h的有细微差别。你可以在用6m的时候,再重新校准一下罗盘试试。

楼主(2014-12-05):
虽然解决了问题,但我还是经常遇到 “GPS not in good health!" 的提示,最后发现 3DR有现成的配置文件 3DR-Ublox.txt 上传到GPS上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21):
u-blox公司产品波特率修改及与单片机接口参数应用:

       瑞士u-blox公司提供的专业测试软件u-center,不但是专业级别的测试软件,而且可以对u-blox公司的模块进行相应的模块功能设置,功能强大,我们将为你介绍部分常用的相关与模块接口的使用功能.

    以下介绍的是通过u-blox公司的UBX协议来配合u-center软件来对u-blox公司的GPS模块进行模块的设置参数更改,UBX格式是u-blox公司独家开发且应用于所有自产的模块中的可支持的通信协议,UBX格式具体说明资料可以在本站内进行下载.

以下主要内容包括:

    利用u-center软件来修改GPS模块的波特率
     通过单片机来进行模块的操作
     休眠模块的设定及唤醒
     u-blox 模块4Hz刷新频率更改(TIM-LR/4R除外)
     u-blox 模块NMEA精简字符信息输出
     u-blox 模块冷启动时间TTFF测试刷新
     u-blox 模块A-GPS辅助快速冷启动的实现方法

友情提示:
        对于以下内容中提及的所有问题,若使用为特殊的高规格场合,且不考虑成本问题,我们建议客户选用LEA-4H/5H模块

利用u-center软件来修改GPS模块的波特率:

       第一步: 以飞扬科技的TIIM-4H评估测试主板套件为例,连接好相关硬件并打开u-center软件并设置好COM口及9600的初始波特率出现如下界面:

       第二步: 在顶部栏目状态栏中选中模块配置修改框如下图所示:

         第三步: 将出现下图所示的栏目框,是u-blox针对于模块进行的配置参数选项,选择UBX>>CFG(config)>>PRT(ports),

                                                              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如上图所示

你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相应的波特率在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例如我们计划选用通信波特率为57600,请在Baudrate中选择57600,并请按底部的SEND按钮对模块进行命令发送:

      第四步: 选择完新的波特率之后,我们再在主栏目中选择当前选择新的波特率57600进行实时通信,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新设置的57600的波特率进行通信,但如果要掉电保存在模块的FLASH当中还需要对当前的信息进行操作,下次模块断电启动后便可从模块的FLASH(或E2PROM)当中读取新设置的波特率了,请选择栏目框当中的: UBX>>CFG(config)>>CFG(configuration)选项中,
         墨认为: save current configuration 选项,这是进行保存设置的选项

       然后我们再次在底部的状态栏再次选择SEND对模块进行保存指令的发送

        好棒,我们的波特率设置就完成了,现在再重新启动u-center软件,你会发现现在通信已经是新设置的波特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