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YS三轴狗云台,如何接法!

楼主(2014-10-11):
DYS 三轴狗云台,FC-P      FC-R    RX-P   RX_R代表什么意思 ,能接在V2上面吗?

网友A:
RX-P   RX_R 接遥控器接收机 Pitch Roll
FC-P   FC-R 接飞控增稳( 可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P   RX_R 接遥控器接收机 Pitch Roll
FC-P   FC-R 接飞控增稳( 可不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P   RX_R 接遥控器接收机 Pitch Roll
FC-P   FC-R 接飞控增稳( 可不接)

请问什么飞控支持云台增稳?

网友B(2014-12-05):
引用 网友A:
RX-P   RX_R 接遥控器接收机 Pitch Roll
FC-P   FC-R 接飞控增稳( 可不接)

接上怎么不管用呢,请问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X-P   RX_R 接遥控器接收机 Pitch Roll
FC-P   FC-R 接飞控增稳( 可不接)

接收机的不管用啊,求教,先谢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上怎么不管用呢,请问软件如何设置?

软件不设置 你遥控器 设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设置 你遥控器 设置好了吗

没有,就差遥控器了,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设置 你遥控器 设置好了吗

遥控留了一个旋钮通道,可以插上不管用啊

网友A:
这个旋钮对应的是那个通道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旋钮对应的是那个通道你知道吗

知道,现在只能用摇杆,旋钮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的不管用啊,求教,先谢过

要软件设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软件设置 ,

能截个图吗,我软件尝试设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