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坦克底盘怎么防水

楼主(2014-10-11):
看到大哥们做底盘都是拼装的   要做防水的怎么办    摇臂有办法解决 改成外置的   但是驱动轮那里怎么弄啊  最近想做个苏联的-4玩玩  正在论坛学学怎么做

网友:
我觉得装配件紧配一点,驱动轮哪里轴承应该不会跑进去水吧

楼主:
不知道各位老大是怎么弄的

网友:
隔离动力舱,外加水泵排水,想潜渡就算了吧。

楼主:
这个难度不小啊

网友:
像真车一样进行做密封防水处理。费用要高,难度要大。

网友:
把所有的孔封起来。

楼主:
假设   车体传动轮开口处焊接圆管    传动轮焊接圆管套在车体的圆管上   中间是传动轴   这样会不会好点?

网友:
搞那么复杂,你一坦克又不是潜艇,所有的拼接缝都上胶,所有内外散热通气管都改到朝上开,内外动力悬挂轴承都糊上黄油,跑一次泥地回来清洗保养一回。

网友:
做啥防水啊   直接上防水的电子设备不就完了   潜水都行了   summit  大E   revo  slash   你看踹克斯的防水车车玩潜水多high啊

网友:
有缝的地方全部上胶密封,活动的地方全部上黄油!!

楼主:
各位老大      坦克的炮塔轴承是怎么做的啊   这个自己真做不了

网友A:
有种密封圈叫O型圈!不过的高精度加工出槽来装在输出轴上才能密封水!!模型太小了!很多水泵用的机封都太大了不能用上

楼主:
我刚才看1;16的豹2   长度是69  宽23    高19   他车体多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密封圈叫O型圈!不过的高精度加工出槽来装在输出轴上才能密封水!!模型太小了!很多水泵用的机封都太 ...

用光轴行吗

网友:
有钱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做看,起码DIY很有意思啊

网友B:
光轴套油封不就完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轴套油封不就完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油封

我想用轴承加油封  和轴承一样大的还好  不算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轴承加油封  和轴承一样大的还好  不算难找

加油干吧,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