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帖,求知识,大神请进。

楼主(2014-10-12):
是这样的 下午试飞发生侧翻,然后我测试有一个桨转动的时候下边没风,这是换过桨之后的 红色机头,白色机尾,左红是1147SFP桨 右红是1147SF桨 左白是1147SF 右白是1147SFP,  请问大神 这样对么 在侧翻就得换桨了,因为没有备用桨,只好连夜补课,但是还不确定,所以特发此贴,请教大神。

楼主:
没人来吗 ,大神是不是都睡了啊,在线等啊在线等。

网友A:
机头的两个桨好像反了  图太模糊    对角桨旋转方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的两个桨好像反了  图太模糊    对角桨旋转方向一致

你是说sf是正桨,,,sfp是反桨吗?

网友:
好像是装反了,看的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sf是正桨,,,sfp是反桨吗?

红色为机头   看看你的桨方向与此一致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网友B:
自己补裤子去,照片太小,看不清。不是教过你们了吗?上课开小差了吧?
装桨时,别管正桨反桨,S桨还是P桨,首先要100%做到以下三点正确:
1、飞控安装的前向不要出错
2、电机通道别接错(不同的飞控,输出通道是不一样的)
3、电机转动方向不要出错(不同轴数,电机转动方向要求不同)
确定以及肯定以上三点100%没有出错的情况下,拿一只桨装上比划一下,按电机转动方向,桨向下吹风,就说明选对桨了。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675&fromuid=1173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补裤子去,照片太小,看不清。不是教过你们了吗?上课开小差了吧?
装桨时,别管正桨反桨,S桨还是P ...

  泡泡老师,我的S4 -V2 怎么定点不稳定啊。有8颗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S4 -V2 怎么定点不稳定啊。有8颗星

反正我的不会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不会
换套马夹,再次测试S4悬停时间,固件版本13111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泡泡老师。我的零度S4V2才升级了最新的固件。不能解锁了。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零度S4V2才升级了最新的固件。不能解锁了。有什么办法吗?

不知道,问零度公公去,只是刷一下固件,怎么可能就解不了锁呢?

网友:
给泡泡老师都弄糊涂了,楼主厉害。我要是老师,非给你两个嘴巴子,上课不认真听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问零度公公去,只是刷一下固件,怎么可能就解不了锁呢?

泡泡老师知道怎么滚回以前的版本固件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知道怎么滚回以前的版本固件不?

手上有以前的固件就行了呀,没有的话找模友要,肯定有人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以前的固件就行了呀,没有的话找模友要,肯定有人有的

我更新的固件是官网海外版的。 哎。

您说的固件版本131115  是S4最新固件吗? 这个我倒是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补裤子去,照片太小,看不清。不是教过你们了吗?上课开小差了吧?
装桨时,别管正桨反桨,S桨还是P ...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我以风扇转动后 手放到风扇下边  有无出风为准 安装了 桨叶,现在已经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