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完都是最后一片电池的电压最低 充满电也是如此

楼主:
查看数: 750 | 评论数: 7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4-10-12 00:37

正文摘要:

RT 看图这是一块没电的电池 是充电器坏了吗?用的B6冲的

引用 网友A:
4.31V!买个万用表测量下吧

引用 网友B:
从充电器显示看,你的充电器有问题,每次充完最后一节电池电压偏低。
引用 网友C:
刚飞下来的有这个问题的。你试下放十多二十分钟冷却后是不是平衡好多,用万用表测
引用 网友D:
俺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照飞不误,估计就是电池本身的问题。但是不排除测量工具的不准确
引用 网友E:

如果每组电池都是最后一片电池电压低的话,那么恭喜LZ你手里有两只高级垃圾电显,4.28V、4.31V都出来了。。。

这一看就是用了低精度的分压电阻导致,然后出厂又没有校准。。。这种垃圾就只能外场看下电池有电没电。。。

引用 网友F:
测电池电压好盈V3设置卡都不准,更别说BB响了,B响现在的用处只有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充到25.1,每次飞完下来检查电池是否平衡都是把平衡头插到充电器,这样出来的数据才相对准些
引用 网友G:
b6d是串充,如果电池中一片电芯的内阻增大的话,b6不会平衡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