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和轴距搭配参考

楼主(2014-10-12):
桨尺寸   "桨间距    "桨间距            三轴最小        四轴最小        六轴最小        8轴最小
(英寸)   (百分比)"  (厘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
6             5%          0.76                 160.02           226.30                 320.04         418.15
7             5%          0.89                 186.69           264.02                 373.38         487.84
8             5%          1.02                 213.36           301.74                 426.72         557.54
9             5%          1.14                 240.03           339.45                 480.06         627.23
10             5%          1.27                 266.70           377.17                 533.40         696.92
11             5%          1.40                 293.37           414.89                 586.74         766.61
12             5%          1.52                 320.04           452.60                 640.08         836.30
13             5%          1.65                 346.71           490.32                 693.42         906.00
14             5%          1.78                 373.38           528.04                 746.76         975.69
15             5%          1.91                 400.05           565.76                 800.10         1045.38
16             5%          2.03                 426.72           603.47                 853.44         1115.07
17             5%          2.16                 453.39           641.19                 906.78         1184.77
18             5%          2.29                 480.06           678.91                 960.12         1254.46
19             5%          2.41                 506.73           716.62                 1013.46         1324.15
20             5%          2.54                 533.40           754.34                 1066.80         1393.84
21             5%          2.67                 560.07           792.06                 1120.14         1463.53
22             5%          2.79                 586.74           829.78                 1173.48         1533.23
23             5%          2.92                 613.41           867.49                 1226.82         1602.92
24             5%          3.05                 640.08           905.21                 1280.16         1672.61
25             5%          3.18                 666.75           942.93                 1333.50         1742.30
26             5%          3.30                 693.42           980.64                 1386.84         1811.99
27             5%          3.43                 720.09           1018.36                 1440.18         1881.69
28             5%          3.56                 746.76           1056.08                 1493.52         1951.38
29             5%          3.68                 773.43           1093.80                 1546.86         2021.07
30             5%          3.81                 800.10           1131.51                 1600.20         2090.76

楼主:
桨尺寸   "桨间距    "桨间距            三轴最小        四轴最小        六轴最小        8轴最小
(英寸)   (百分比)"  (厘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
6          10%        1.52                 167.64         237.08         335.28         438.06
7          10%        1.78                 195.58         276.59         391.16         511.08
8          10%        2.03                 223.52         316.11         447.04         584.09
9          10%        2.29                 251.46         355.62         502.92         657.10
10        10%        2.54                 279.40         395.13         558.80         730.11
11        10%        2.79                 307.34         434.64         614.68         803.12
12        10%        3.05                 335.28         474.16         670.56         876.13
13        10%        3.30                 363.22         513.67         726.44         949.14
14        10%        3.56                 391.16         553.18         782.32         1022.15
15        10%        3.81                 419.10         592.70         838.20         1095.16
16        10%        4.06                 447.04         632.21         894.08         1168.17
17        10%        4.32                 474.98         671.72         949.96         1241.18
18        10%        4.57                 502.92         711.24         1005.84         1314.19
19        10%        4.83                 530.86         750.75         1061.72         1387.20
20        10%        5.08                 558.80         790.26         1117.60         1460.21
21        10%        5.33                 586.74         829.78         1173.48         1533.23
22        10%        5.59                 614.68         869.29         1229.36         1606.24
23        10%        5.84                 642.62         908.80         1285.24         1679.25
24        10%        6.10                 670.56         948.32         1341.12         1752.26
25        10%        6.35                 698.50         987.83         1397.00         1825.27
26        10%        6.60                 726.44         1027.34         1452.88         1898.28
27        10%        6.86                 754.38         1066.85         1508.76         1971.29
28        10%        7.11                 782.32         1106.37         1564.64         2044.30
29        10%        7.37                 810.26         1145.88         1620.52         2117.31
30        10%        7.62                 838.20         1185.39         1676.40         2190.32

楼主:
桨尺寸   "桨间距               三轴最小        四轴最小        六轴最小        8轴最小
(英寸)    (厘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
6          1.00                 177.80         251.45         355.60         464.61
7          1.00                 203.20         287.37         406.40         530.99
8          1.00                 228.60         323.29         457.20         597.36
9          1.00                 254.00         359.21         508.00         663.73
10        1.00                 279.40         395.13         558.80         730.11
11        1.00                 304.80         431.05         609.60         796.48
12        1.00                 330.20         466.97         660.40         862.85
13        1.00                 355.60         502.89         711.20         929.23
14        1.00                 381.00         538.82         762.00         995.60
15        1.00                 406.40         574.74         812.80         1061.97
16        1.00                 431.80         610.66         863.60         1128.35
17        1.00                 457.20         646.58         914.40         1194.72
18        1.00                 482.60         682.50         965.20         1261.09
19        1.00                 508.00         718.42         1016.00       1327.47
20        1.00                 533.40         754.34         1066.80       1393.84
21        1.00                 558.80         790.26         1117.60       1460.21
22        1.00                 584.20         826.18         1168.40       1526.59
23        1.00                 609.60         862.10         1219.20       1592.96
24        1.00                 635.00         898.03         1270.00       1659.33
25        1.00                 660.40         933.95         1320.80       1725.71
26        1.00                 685.80         969.87         1371.60       1792.08
27        1.00                 711.20         1005.79       1422.40       1858.46
28        1.00                 736.60         1041.71       1473.20       1924.83
29        1.00                 762.00         1077.63       1524.00       1991.20
30        1.00                 787.40         1113.55       1574.80       2057.58

楼主:
桨尺寸   "桨间距               三轴最小        四轴最小        六轴最小        8轴最小
(英寸)    (厘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
6          2.00                 203.20         287.37         406.40         530.99
7          2.00                 228.60         323.29         457.20         597.36
8          2.00                 254.00         359.21         508.00         663.73
9          2.00                 279.40         395.13         558.80         730.11
10        2.00                 304.80         431.05         609.60         796.48
11        2.00                 330.20         466.97         660.40         862.85
12        2.00                 355.60         502.89         711.20         929.23
13        2.00                 381.00         538.82         762.00         995.60
14        2.00                 406.40         574.74         812.80         1061.97
15        2.00                 431.80         610.66         863.60         1128.35
16        2.00                 457.20         646.58         914.40         1194.72
17        2.00                 482.60         682.50         965.20         1261.09
18        2.00                 508.00         718.42         1016.00       1327.47
19        2.00                 533.40         754.34         1066.80       1393.84
20        2.00                 558.80         790.26         1117.60       1460.21
21        2.00                 584.20         826.18         1168.40       1526.59
22        2.00                 609.60         862.10         1219.20       1592.96
23        2.00                 635.00         898.03         1270.00       1659.33
24        2.00                 660.40         933.95         1320.80       1725.71
25        2.00                 685.80         969.87         1371.60       1792.08
26        2.00                 711.20         1005.79       1422.40       1858.46
27        2.00                 736.60         1041.71       1473.20       1924.83
28        2.00                 762.00         1077.63       1524.00       1991.20
29        2.00                 787.40         1113.55       1574.80       2057.58
30        2.00                 812.80         1149.47       1625.60       2123.95

楼主:
桨尺寸   "桨间距               三轴最小        四轴最小        六轴最小        8轴最小
(英寸)    (厘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轴距(毫米)
-----------------------------------------------------------------------------
6          3.00                 228.60         323.29         457.20         597.36
7          3.00                 254.00         359.21         508.00         663.73
8          3.00                 279.40         395.13         558.80         730.11
9          3.00                 304.80         431.05         609.60         796.48
10        3.00                 330.20         466.97         660.40         862.85
11        3.00                 355.60         502.89         711.20         929.23
12        3.00                 381.00         538.82         762.00         995.60
13        3.00                 406.40         574.74         812.80         1061.97
14        3.00                 431.80         610.66         863.60         1128.35
15        3.00                 457.20         646.58         914.40         1194.72
16        3.00                 482.60         682.50         965.20         1261.09
17        3.00                 508.00         718.42         1016.00       1327.47
18        3.00                 533.40         754.34         1066.80       1393.84
19        3.00                 558.80         790.26         1117.60       1460.21
20        3.00                 584.20         826.18         1168.40       1526.59
21        3.00                 609.60         862.10         1219.20       1592.96
22        3.00                 635.00         898.03         1270.00       1659.33
23        3.00                 660.40         933.95         1320.80       1725.71
24        3.00                 685.80         969.87         1371.60       1792.08
25        3.00                 711.20         1005.79       1422.40       1858.46
26        3.00                 736.60         1041.71       1473.20       1924.83
27        3.00                 762.00         1077.63       1524.00       1991.20
28        3.00                 787.40         1113.55       1574.80       2057.58
29        3.00                 812.80         1149.47       1625.60       2123.95
30        3.00                 838.20         1185.39       1676.40       2190.32

网友:
要中彩票了,这么多幸运号,看得头晕

网友A:
8轴比4轴几乎尺寸大一倍。相同尺寸下,尽可能的用4轴换大桨效率会更高些。

网友B:
比較好奇的是,同樣的動力、重量,不同的槳間距影響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轴比4轴几乎尺寸大一倍。相同尺寸下,尽可能的用4轴换大桨效率会更高些。

理论上Y6是效率最大化的方案,当然稳定性,安全性需要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較好奇的是,同樣的動力、重量,不同的槳間距影響多大?

这个真没法说清楚,如果有时间,我倒是想做做测试

网友C:
赞LZ热心。话说就是简单的sin而已,好多兄弟就是不自己算算。

干脆给个公式吧:
大桨直径 = y*sin(180/x)/25.4 (英寸)
x: 旋翼数
y: 对角轴距(mm)
此处假定旋翼等距平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LZ热心。话说就是简单的sin而已,好多兄弟就是不自己算算。

干脆给个公式吧:

这个公式是通过轴距算最大桨直径,轴距最好再间距一个桨间距,我是怕即使列出公式来也有好多人算不清楚,干脆把每种情况都贴出来,哈哈

网友:
请问谁知道精灵的轴距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赞LZ热心。话说就是简单的sin而已,好多兄弟就是不自己算算。

干脆给个公式吧:

请大神指导一下:我的是四轴的,轴距是600mm的,请问我应该配多大的电机,以及多大尺寸的桨,请大神帮忙建议一下,谢谢啦!!!

网友D:
现在手里面有现成的6s8000mah的电池4块,刚好可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里面有现成的6s8000mah的电池4块,刚好可以用

3515 kv380电机+15寸桨如何?

网友:
楼主,你这数据忘了标一个中心板大小,三轴的确是能够最大化桨尺寸,但是他的中心板小的可怜,连电池也跟着倒霉,要限制尺寸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515 kv380电机+15寸桨如何?

我手里面有现成的4108kv380电机 螺旋桨1447的,我就怕这个动力配置用在四轴上效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大神指导一下:我的是四轴的,轴距是600mm的,请问我应该配多大的电机,以及多大尺寸的桨,请大神帮忙 ...

这事无法一概而论,跟载重量关系巨大,也跟个人倾向有关(求稳定?/航时?/抗风?/运动?.....)

网友:
挺实用,免去自己计算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面有现成的4108kv380电机 螺旋桨1447的,我就怕这个动力配置用在四轴上效率不行,

电量对续航影响最大,低KV,动力富余时,电池容量翻翻,续航时间也接近翻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量对续航影响最大,低KV,动力富余时,电池容量翻翻,续航时间也接近翻翻

谢兄弟啦!,就是等于说尽量上低kv的电机,用大直径的螺旋桨,这样对续航时间会有一定的帮助,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