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RA设置完成后,十字盘会倾斜

楼主(2014-10-12):
进入系统后在设置过程中可以看的出基本是水平的。
设置完成退出设置程序后,十字盘就会变成有些倾斜的,什么问题?
等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冷启动试一下 软件右侧 或者看看是不是地面不平整

网友:
设置一下遥控器的0位试试。

网友:
不用管!根本没事!
一飞就好了!

网友:
正常现象,因为直升机的尾桨有一个水平向左的推力,所以斜盘要略向右倾斜,使飞机右倾平衡尾桨的推力

网友A:
手握旋翼头以横滚俯仰方式动一动飞机,只要十字盘有反应且修正方向正确就OK了。飞机静态的时候十字盘收不到任何姿态信号,也就不会做任何修正,所以接电完成自检后,只要飞机没有被移动,十字盘不一定是平的,即使打舵回中后十字盘也不一定回中,这是与有副翼机显著的区别

网友:
楼上说得对了!

网友:
飞起来没事就好

网友:
楼上楼说得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握旋翼头以横滚俯仰方式动一动飞机,只要十字盘有反应且修正方向正确就OK了。飞机静态的时候十字盘收不到 ...

那这样飞着会不会飘?

网友:
修正方向正确飞起来就没事的了。

网友:
樓主的問題我也在糾結,如果退出軟件後不平的話,那麽自旋時飛機能定點嗎?當然不是說要百分百的定點,意思是想自旋時飛機不會有明顯的漂移就好了!!!應該在退出前調平,還是退出後再機械上調才對,如果在機械上調的話,只能用正反牙的拉杆才行了!!!

网友B:
飞着没事就好,前一阵确实遇到一枚k8让我困惑很久,飞机没起飞就乱抖扫桨,拉螺距多几次各个舵机就不同步了。但是有时候也能飞起来,还没飞起来就炸坏了一堆东西,后来把所有东坏了的东西都换成新的,包括k8也换了就好了,莫宁奇妙的。所以现在也不太喜欢三轴,总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咔嚓了。

网友:
6楼高见

网友:
是不是设之前没点冷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着没事就好,前一阵确实遇到一枚k8让我困惑很久,飞机没起飞就乱抖扫桨,拉螺距多几次各个舵机就不同步了 ...

如果是t頭的,每次飛前打磿一下,或者換成xt60,我的也是上電後三舵機自動了,打磿後已消除這情況,估計是電壓穩,導致陀螺儀出問題,如果不是,請高手說說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我也出现过,再次复位后重新设置就好了,当时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补偿方向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