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传发射的天线如何指向?

楼主(2014-10-12):
是垂直先下,还是平行?

垂直先下天线太长了,如果平行的话,是朝飞机里端,还是飞机外端?

怎么比较合适一点?

网友:
用全向天线不是好一些吗?

网友:
只要和接收机天线指向方向一致就行,这样它们的振子极化方向一致接收信号最强

网友:
用蘑菇头

网友:
蘑菇,三叶草

网友:
垂直安装比较好,至于是向下还是向上,看实际安装位置定没多大的区别吧。

网友:
最好是直接向下或向上,实在不行,拆了天线的塑料棒算了,虽然难看点,但下降时无恙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高清图传么?

网友:
磨姑头份量轻。

网友:
這天線不適合還是換了吧!重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