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固定翼航拍,全套下来需要多少软妹币

楼主(2014-10-12):
如题求解,大J10镇楼

网友:
只是一套FPV的话最少也要1000+

网友A:
便宜的有,像塞斯纳加上摄像头图传就差不多了,贵的也有,A飞控加上大胖子加上大功率图传加上摄像头

网友:
自己玩的话相对便宜,如果做商业的话,那是一笔不菲的小红旗

网友:
准备一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有,像塞斯纳加上摄像头图传就差不多了,贵的也有,A飞控加上大胖子加上大功率图传加上摄像头

后者这一套大概多少钱?没接触过FPV

网友B:
控2000,接收300,433电台700,A控1000,载机500,电配400,图传一套,400,ccd,100,山狗400,电池300,地面监视器300,一共下来,6、7000的样子
每丢一家飞机损失3000左右

网友:
根据个人经济情况而定。钱多买贵的好的。钱少买能用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2000,接收300,433电台700,A控1000,载机500,电配400,图传一套,400,ccd,100,山狗400,电池300,地面监视器300 ...

谢谢亲,不要求飞20多公里,一般就行,能给推荐下么?目前有华科尔D10控了

网友:
固定翼航拍是为了FPV。效果一般都很差。除非装两个摄头。这样就要求载机要大动力要足电量要够。同时既然大载机了就要飞远超视距。各种增程各种设备继续要上。最后你会发现没什么意思。然后放弃。

楼主:
多轴没玩过,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