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电子高手提供1W LED爆闪电路

楼主(2014-10-12):
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份左右LED爆闪(左三下右三下闪烁类似警灯模式)的电路呢?谢谢您了!

网友:
X宝应该有模块的吧

网友:
某宝上有,买成品,回来拆了只用线路板

网友:
用单片机,通过程序控制LED的驱动,什么样的闪都能实现

网友:
单个爆闪的 我按照泡泡的 做成了 左右爆闪的 不会..

网友:
用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
X宝有模块 找找爆闪发明人

网友:
我用的ATmage16开发板做的,如果有贴片的可以做很小。
下面的程序供参考。
#include"iom16v.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_ms(U16 ms)
  {
    U16 i,k;
        for(i=0;i<ms;i++)//晶振是8MHz
       for(k=0;k<1141;k++);
             ;
  }
void port_init()
   {
     DDRD=0xff;//我的输出端口是PD口
         PORTD=0xff;

   }
void show_led()
  {
   U8 i=3;
    while(i--)
            {
          PORTD=0xf0;//右闪闪
          delay_ms(70);
          PORTD=0xff;
          delay_ms(50);
             }
                 i=3;
                 PORTD=0xff;
          delay_ms(300);
         while(i--)
            {
          PORTD=0x0f;//左闪闪
          delay_ms(70);
          PORTD=0xff;
          delay_ms(50);
             }
                 i=3;
                PORTD=0xff;
          delay_ms(300);
                while(i--)
            {
          PORTD=0;//都闪闪
          delay_ms(70);
          PORTD=0xff;
          delay_ms(50);
             }
                 PORTD=0xff;
          delay_ms(300);

  }
void main()
{

  port_init();
   while(1)
  show_led();

}
如果想用stm8程序,可以联系。我会发一个。

网友:
昨天着急忘了三极管需加5.1k电阻了。重上图

网友:
因只有一个1wLED。

网友(2014-12-15):
可以用积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4017搞定!
http://tieba.baidu.com/p/3107116243

不错,有新意。 很长时间没用CD401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