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中的某一轴转动很紧求教!

楼主(2014-10-12):
四轴中的某一轴因为电调烧了,换了新电调,油门也校准了,但是在上电的情况下,用手去拨动很紧,其他3个都不紧。且用遥控器转动的时候也感觉要慢半拍。。咋回事呢?

网友:
把电机换到其他电调上试试,不上电也很紧就检查轴承,要是接别的电调还那样,就是线圈局部短路或断路

楼主:
电机都是全新的,以前的电机也是这个样子。肯定是电机无关!

网友:
全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用替换法找出是电机的事还是电调的事

网友:
如果和别的电机,电调替换后证明电机,电调没问题,就把其他三个电调的控制线接到这个有问题的飞控控制端,再来证明飞控的这一轴输出端是否正常

网友A:
互换电机,检查是否还是这个电机紧,
有可能是这个电机线圈也烧过里面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换电机,检查是否还是这个电机紧,
有可能是这个电机线圈也烧过里面短路了。

已经说过了。换了新电机还是这样。换下来的电机上其他都整错

楼主:
正在充电,充满了换电调输出接口试试。我 记得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不知道自己怎么解决的

楼主:
原来是电调设置的问题。。 要关闭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