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种摄像头怎么控制它的镜头远进

楼主(2014-10-12):
求高手指点!这种摄像头怎么控制它的镜头拉远拉近。需要加什么原件,怎么加给详细说明一下。谢谢。QQ466730163

摄像头

摄像头

楼主:
沙发喝茶坐等!

楼主:
顺便说明一下。我想用到航拍上去的。

网友A:
某宝有这款接好线的,变焦的线直接接遥控接收机,用三档开关控制或者用比例旋钮控制变焦,我下周也打算购一台,到时候我把后面的接线图发给你

网友:
一体机机芯。 你去搜索一下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有什么优点?还有价格怎么样?

网友C:
好像很贵
差不多4位数

网友:
监控用的21倍镜头?

网友:
高速球机,没玩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这款接好线的,变焦的线直接接遥控接收机,用三档开关控制或者用比例旋钮控制变焦,我下周也打算购一 ...

十分感谢。发我邮箱吧:466730163@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贵
差不多4位数

嗯09年购进的100个。每台价格3680元。用了不到4年云台坏了14个,摄像头坏了三个。修好了一个,就是照片那个。另外两个不微调了通电也调焦就是调不到无限了。还没找出原因来修。有修过的也给指点一下。

楼主:
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当初和人家有协议.不能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有什么优点?还有价格怎么样?

700线,10倍,30倍电子变焦,我看的是30倍变焦的,八百

网友D:
劝一句啊 这玩意自动对焦那叫一个蛋疼,有时候来回对几遍都对不上焦。现在发狠都是用手动对焦(监控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一句啊 这玩意自动对焦那叫一个蛋疼,有时候来回对几遍都对不上焦。现在发狠都是用手动对焦(监控球机) ...

我觉得是老化了。有些元件的阻值和参数变了。还没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老化了。有些元件的阻值和参数变了。还没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当时新买的时候对焦就那鸟样。。而且变焦越大,对焦越难,画质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时新买的时候对焦就那鸟样。。而且变焦越大,对焦越难,画质越不行。

你那是什么牌子的球机啊?太劣质了吧!

网友:
电动变焦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