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12):
第一次玩APM飞控,稳定模式已经很正常,现在就不明白:在定高、悬停模式里,油门摇杆应该不是用来控制马达转速了,为什么下拉摇杆电机就会停转?只在50%以上位置才可以保持当前转速?是我哪里设置不对?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我记得定高模式里油门就是要在50%以上,以下容易出现坠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定高模式里油门就是要在50%以上,以下容易出现坠机~~

那不小心向下碰到摇杆岂不是要看悲剧了?我总感觉是不对的,即使不能控制转速也不应该下拉能停机吧?难道就这样设计的?我现在还不敢用这两个模式,先要弄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小心向下碰到摇杆岂不是要看悲剧了?我总感觉是不对的,即使不能控制转速也不应该下拉能停机吧?难道 ...

你的设定没有错, 楼主要多看看教程;
stab.自稳: 油门随摇杆比例控制.
Alt Hold定高: 油门以50%中位定高,超过50%爬升,反之下降.所以才能放手定高啊.(另有参数要调整)
请爬文(好像叫做) " 6种模式注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定高模式里油门就是要在50%以上,以下容易出现坠机~~

为什么下拉摇杆电机就会停转?
你下拉到什么位置也不说清楚,你不会是拉到10%以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下拉摇杆电机就会停转?
你下拉到什么位置也不说清楚,你不 ...

20%以下,难道真是可以停转的?那我要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定没有错, 楼主要多看看教程;
stab.自稳: 油门随摇杆比例控制.
Alt Hold定高: 油门以50%中位定高 ...

谢谢,我再去认真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