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平板天线--小平板拆机图,大家一定引以为戒(已公布商家信息,大家注意)

楼主(2014-10-12):
这个5.8G平板天线买了大半年了,效果一般,比原装棍子天线远不到100米吧。今天心血来潮拆开看看,结果大失所望,这破天线还要40块钱。可以仔细看下图片里天线壳4个角的塑料固定柱,是打胶后插进去封死了的,很难拆开,拆开后固定柱就断掉了。

图片上能看得到,完全就是铝薄纸或者锡箔纸贴的一个反射面,且不说这样做是否规范,***就不能贴好点?皱皱巴巴的搞J毛啊。还有铜片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右边那个还有点歪。
我说为什么天线壳这么难拆,估计就是为了防止大家随便拆开看吧。

懂行的大侠可以评价下这天线的做工到底如何。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啦,4.5元

网友:
楼主公布 到底是何人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这样的天线,怪不得效果那么差,我靠.....

网友:
感觉天线有点坑

网友:
是有点过分!

网友B:
理论上这个天线就是这样的结构,但45元的天线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太廉价了,商家还要赚钱),但5.8G平板天线,对天线的尺寸,选材,制作工艺等都会有很高的要求。从价格上看,效果肯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啦,4.5元

是45块,不是4.5块

网友C:
高频的天线都差不多 效果比全向的好就行了 20一个

楼主:
私信给我,我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这个天线就是这样的结构,但45元的天线应该好不到哪里去(太廉价了,商家还要赚钱),但5.8G平板天线 ...

这样的做工用不了8块钱吧?!卖45已经赚很多了好不好。好歹弄个金属板啊,哪怕是铝板或者铜板,你说用的铝箔纸算个怎么回事?要知道是这样做工,我花100多买个没壳那种都行话说自己把铝箔纸换成钢板或者铝片有没有提升?手头只有1毫米钢板,和铝片,没有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的天线都差不多 效果比全向的好就行了 20一个

实际上还不如原装的棍子全向天线。对准飞机只能比棍子天线远不到100米,但是要求对准指向。相比起增加那点鸡肋的距离。用起来还不如全向的方便。比如你穿越的时候,人占的朝向不可能跟着飞机转吧

网友:
我测试的ts832 用这个平板1k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做工用不了8块钱吧?!卖45已经赚很多了好不好。好歹弄个金属板啊,哪怕是铝板或者铜板,你说用的 ...

你一定要按原材料成本算的话,8元钱都不要,你看到的所谓“铝箔纸”并不是用来接收信号的,而是用来“反射”信号的,起的也是“接地”的作用,理论上铝箔纸在此的作用和金属材料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关键是安装时要把铝箔弄“平整”啊,而且与前面的天线部分距离有精确要求。作为天线的“振子”,选材也有要求了,随随便便的切一块金属板,尺寸与理论值偏差太多,最终的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要知道,jun用的天线都是镀银制造工艺,天线还需要经过专业测试和调整后才能使用)。

网友:
又是黑店买的,我买的27块,配合垃圾500mw图传能飞3800米

网友:
太过分了,来坑模友的钱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