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线路附近敢飞精灵吗

楼主(2014-10-12):
参与建设高铁的我,总想把弟兄们曾经付出心血的运营高空航拍以下,留个纪念。现在不知道高铁线路附近电磁辐射是否影响干扰精灵飞行呢。

网友:
飞高点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论坛里有不少在高铁线路左右拍的视频,你可以借鉴下,但最好不要再正上方飞行,以免出现意外,我也是在北交大学的高铁专业但是学无所用。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 看你怎么走线了,不建议超低空飞。。还有飞这种地方考验的是心理压力,如果心理承受能力差,难免会出差错。。建议楼主不要有顾虑,起飞之前检查仔细,起飞后应该想,炸就炸了呗,大不了再买个的态度去想,但是飞行走线尽量保持长距离,远离动车和轨道,切记!

网友:
高空拍摄,别在高压线附近飞行,特别是来车的时候,我的lite+GPS加天地飞,在来车时,突然失控抽风,不过还好没坠机,

网友:
经常飞过铁路和高压线上面没见什么问题啊。还拍火车。高铁线路和普通线路电压一样吧?

网友:
关键是与“线路附近”的距离是多少,理论上干扰作用可以排除,但信号屏蔽和盲区的影响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具体影响多少,看你控和飞行器之间有多少“阻碍”而定。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机场附近敢飞精灵吗? 中 南 海附近敢飞精灵吗? 敢在任何地方飞精灵的那家强?

网友:
精灵经常会自己不听招唤地自己飞走,那太危险了,要拍还是先个可靠点的机器吧,肯定是可以拍的,侧面远一点

网友:
哈哈,砸到高铁的话你就全国出名了,头条

网友A:
S1000+A2+Z15GH4,在高铁旁边飞行没事M手动模式悬停拍

网友:
机场我都飞了,高铁算啥

楼主:
高铁专业的知道,电气化铁路的接触网是单相高压,与普通电力线路相比电磁辐射强多了。还是谢谢高位善意提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000+A2+Z15GH4,在高铁旁边飞行没事M手动模式悬停拍

羡慕,但是还不行:一没有银子入那好设备,二刚初学,技术不够过硬,不敢受动模式哦

网友:
论坛里曾经看到一个北 京长阳摩登音乐节的视频,音乐节场地距离运行中的高铁高架就不到100米,看样子不受太大影响,十分佩服那拍摄水平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注意高压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