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启动

楼主(2014-10-12):
我有两个悟空一个是老版一个是V2的,昨天试了下机,出现了个问题就是我用老版的悟空上S800机能正常启动,有V2版的就不能启动只有推油门
电机
才启动,并且有转有不动的,大仙的这是个什么问题,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
两个版本使用上无区别,把固件都升级到最新,仔细检查配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