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尾舵机行程问题解决了,现在起飞又侧翻…已经废了两幅桨了

楼主(2014-10-12):
之前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起飞又侧翻,已经报废了两幅桨了,是因为震动问题吗?我看真懂得那个数值有3200多,是不是太高了?求解决方法~~~

网友:
按照说明调啊,最后接尾舵机线,一般80-100就可以了。

网友:
卡死?是指死机不动了吗?这是电脑问题
软件在尾舵机界面下面有两个滑块就是调行程的呀!
软件界面右面有很详细的说明!仔细看!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额,我发现了,确实有说明,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A:
K8 调节锁尾 首先要选择好事宽频 还是窄频 舵机  然后调节舵机方向  再把两边行程降到60(防止调节顶死)遥控器方向达到 鼠标去调节数值 直到不顶死为止 然后看数值是多少80-120 以内 两边行程误差不要太大最好一致  记住尾浆要有个2-3度的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调节锁尾 首先要选择好事宽频 还是窄频 舵机  然后调节舵机方向  再把两边行程降到60(防止调节顶死)遥 ...

已经好了,感谢了~!可是现在又出新情况了,还想着用k8替换原来的ZYX,结果还没有ZYX好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感谢了~!可是现在又出新情况了,还想着用k8替换原来的ZYX,结果还没有ZYX好调

K8 按理来说是目前三轴最好调的  你飞机的机械没调好 三轴就怎么调也没用 我之前也是这样

网友:
震动3200太大了!是机械原因引起的震动太大,重点检查尾巴吧!
2000以内还可以!
侧翻不是震动的事!3000以上震动也能正常飞。
侧翻是陀螺修正反了,K8比ZYX好调了不知道多少,没有机械问题,一路默认就很好飞的,基本上不用设置!
找你的机械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 按理来说是目前三轴最好调的  你飞机的机械没调好 三轴就怎么调也没用 我之前也是这样

嗯,正在排查原因呢,谢谢指导~~

网友:
侧翻是陀螺修正反了,控里改一下向。

网友B:
我都是一次调试成功,觉得K8真好调呀

网友:
K8确实不错 我700L都用它,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2015-02-01):
见到好多好多今生今世

网友:
离地前震动太大了,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