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鼓和折腾---实验性变焦控制

楼主(2014-10-12):
捣鼓和折腾---实验性变焦控制

         实现摄像机遥控变焦,实际上TB有卖的,但不知道兼不兼容我的摄像机,干脆做一个,虽然麻烦的,但觉得可靠,便宜,乐趣,这不,搞定了,用改装的三星30X摄像机试验了一下,效果不错,9G舵机+鼠标微动开关,热缩膜封装~

控制变焦的视频后续再上吧~

网友A:
另一边怎么控制摄像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一边怎么控制摄像机呀

我没猜错的话,是3条线,一个公共端GND,另一条接对焦、另一条接拍照,也就是从原来的摄像机拍照按钮上面把原先的按钮开关引出来,利用这个***,利用舵机控制的开关去替代原有的开关操作,当然这个只是我的感觉

网友B:
虽然动手是个乐趣,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按我前面说的工作原理的话,可以去买一种小的遥控灯开关,体积不算线,只有指甲盖差不多,价格我当初买好像是9元还是10元,跟双向电调原理差不多,有好几种种,一种是:直接三线输出,一个公共点,两个触点,遥控开关启动后,自动复位,打上1触点输出、打小,2触点输出,回中,无输出,另一种是两线输出,直接是回中无输出,打上,输出正负,打下输出相反的电压极性。其他好像是多组控制的,这个应该用不到,只不过这个价格的驱动能力,控制小的LED灯珠而已,比较小但是可以适配这样的开关作用了,且如果怕直接输出电压有问题,可以在输出端接三极管控制,总而言之,这个只是另一种办法,相对的体积非常小,当然自己动手,也是种乐趣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相改装机也拆开改装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相改装机也拆开改装一下?

那种相机5个按钮..引出6根就可以.楼主只变焦..引出3根就可以了 哪根线对地短接 那个按钮就起作用.实现拉近功能..不过如果不装云台的话 开完变倍 飞机在自我修正的时候 晃动很大 镜头根本对不上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种相机5个按钮..引出6根就可以.楼主只变焦..引出3根就可以了 哪根线对地短接 那个按钮就起作用.实现拉 ...

挂载变焦摄像机必须装云台,不然无法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猜错的话,是3条线,一个公共端GND,另一条接对焦、另一条接拍照,也就是从原来的摄像机拍照按钮上面 ...

没错,不过这机器没有拍照和存储功能,地面保存就可以了,2根信号线分别控制远、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相改装机也拆开改装一下?

必须改装把控制线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动手是个乐趣,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按我前面说的工作原理的话,可以去买一种小的遥控灯开关,体积不算线, ...

你说的不错,就是这个原理,能接收舵机信号的控制电路(带有解码)才能用,但一般的舵机信号遥控灯光控制开关带大电流输出,不能直接使用,需要改装,能直接输出开关电路的比较少,也很贵,100多吧,体积很小,本想买一个,使用效果不得而知,所以自己先D一个机械的玩玩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错,就是这个原理,能接收舵机信号的控制电路(带有解码)才能用,但一般的舵机信号遥控灯光控制 ...

没有的,网上几块钱的电流很小,只能驱动小LED灯珠,且如果怕的话,可以加个三极管,直接不懂的,可以跟卖家说即可,成果只是代替开关导通,电压很低,电流也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不过这机器没有拍照和存储功能,地面保存就可以了,2根信号线分别控制远、近~

还以为你是用卡片相机去弄呢,难到你是用变焦摄像头?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以为你是用卡片相机去弄呢,难到你是用变焦摄像头?

,卡片机哪有折腾这个机器有意思?具有宽动态,自动对焦,30X变焦功能,拉500M远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的,网上几块钱的电流很小,只能驱动小LED灯珠,且如果怕的话,可以加个三极管,直接不懂的,可以跟 ...

麻烦给连接我,研究研究,我找了好久这个电子开关都不符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卡片机哪有折腾这个机器有意思?具有宽动态,自动对焦,30X变焦功能,拉500M远没问题

大哥。30X是指变焦倍数,实际的镜头最大值一般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30X是指变焦倍数,实际的镜头最大值一般是固定的

没错啊,30X就是指30倍的变焦,从1X~30X,30X也就是最大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啊,30X就是指30倍的变焦,从1X~30X,30X也就是最大倍数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这种款式的变焦摄像头一般最大可视距离是固定的,而所谓的变焦倍数只是在这段距离内的平均值,比如同样的摄像头,一个10倍一个30倍,其实最大的可视距离是一定的,只是每按一下所走的平均值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看不了500M那么远,距我这边的厂家,生产的这种一般是100米,而再远的一般需要用长焦镜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理解错误,所以你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动手是个乐趣,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按我前面说的工作原理的话,可以去买一种小的遥控灯开关,体积不算线, ...

舵机控制体积大,灵敏度和稳定性也不太好,买到了单片机控制芯片电路,自己灌胶热缩管封装,3段开关控制,带2舵机线及插头重量才7G,哈~~爽!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控制体积大,灵敏度和稳定性也不太好,买到了单片机控制芯片电路,自己灌胶热缩管封装,3段开关控制 ...

我一年前就整好了。。。且我家旁边就是工业区,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