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 我的6旋翼 自稳都好着一开定高就疯狂上升

楼主(2014-10-12):
请问各位大大  我的6旋翼  自稳都好着 飞到10米开定高就疯狂上升  拉杆没反应 上升了大概超过500米了 还在升  看着快到800了 无奈 只能切自稳模式 慢慢下降
这个是气压计的问题吗
2.8的 apm飞控  加了个1CM的 透气泡摸

网友A:
我也出现过,后来解决了,三种可能,1震动,加减震垫,2海绵密度不够或压的不够紧,3强光照时遮光不好

网友B:
佩服啊,都快穿云了你才让它回到原来的模式,没炸机算你人品好。

网友C:
我apm2.6气压计也失效过,切定高疯狂上升,切gps直接失去动力,直接炸机,第二次再飞它又自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后来解决了,三种可能,1震动,加减震垫,2海绵密度不够或压的不够紧,3强光照时遮光不好

1震动,我加了很厚很厚的床垫 床也固定好的 震动曲线也看了 不大
2,海绵垫 用的是那种透气好 超软的  化妆海绵  很透气的那种 3CM*3CM的  上盖压着 不紧不松
3.光照的话 因为有外壳 当天也是阴天
测试了两次 还是疯狂上升 我的6轴  都快看不到了 才切自稳 慢慢让他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服啊,都快穿云了你才让它回到原来的模式,没炸机算你人品好。

没办法 第一次玩定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还以为他爬一会就停下了 没想到 差点找不到了
测试了两次 还是疯狂上升 我的6轴  都快看不到了 才切自稳 慢慢让他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apm2.6气压计也失效过,切定高疯狂上升,切gps直接失去动力,直接炸机,第二次再飞它又自动好了

我测试了三次  前两次 狂上升 第一次极限800 不敢了  自己降了 第二次300  还是老毛病 都考虑震动和海绵了
第三次 一飞 往回拉时 拉不动 撞树了 断了4支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三次  前两次 狂上升 第一次极限800 不敢了  自己降了 第二次300  还是老毛病 都考虑震动和海绵 ...

飞控应该是出问题了,换飞控吧

网友:
看看气压计的log

网友D:
引用 楼主:
1震动,我加了很厚很厚的床垫 床也固定好的 震动曲线也看了 不大
2,海绵垫 用的是那种透气好 超软的  ...

不知道动力效率如何?自稳时油门多少%能上升?楼主有调过油门中位参数吗?

网友:
如果不是硬件故障的话.很简单.
因为你的动力富余低.导致你自稳模式60油门以上才能悬停.
定高模式默认油门40-60是悬停.超过60油门就提高高度.
60以上油门这个时候切到定高模式.自然会就往上升.
当然如果你说收油门没有反映.那就不是我说的问题~

网友A:
螺旋桨的气流吹到飞控上会造成气压升高,所以飞控会认为掉高度了,爬升,但约爬升加大动力气压就越高,气压越高就约越爬升,形成错误反馈。气压计在地面固住飞机,自稳下加大油门震动和气流影响就全知道了,别忘用手电照一下,地面测好了再试飞。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了 已经发回去换一个了 海绵用的是那种密度高的海绵也很软 振动可以排除了  气压计log 不知道在哪看 疯狂上升了两次不敢飞了
等新控到了 在地面好好测试下
我油门45左右 就可以起飞了
就45左右 不超50 就飞的很高了
遥控校准也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动力效率如何?自稳时油门多少%能上升?楼主有调过油门中位参数吗?

油门中位参数
怎么调啊
我的是45左右起飞离地 稳住的话就是43左右
开定高 没动油门  飞高了 拉到最低也没反应
可能真和14楼说的一样  循环错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气流吹到飞控上会造成气压升高,所以飞控会认为掉高度了,爬升,但约爬升加大动力气压就越高,气压 ...

这次 等飞控到了
给它加个帽子 把外壳上面部分全挡住
挡住 螺旋桨的气流试试
我看别人的控都装里面的 我的在顶部
但泡泡老师 教程里的控也是放外边的啊
不解啊

网友:
气压计坏了 高密度海面 与否 相差不会那么大的 油门行程 和 遥控器校准 有没有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遮光靠外壳是不行的,在家里拿光源照射一下看高度数值变化,测试就知道了。其次,你的海绵不行,一定 ...

你别瞎指导行么 不透气的海绵 你还不如直接拿胶布贴上呢

APM的海面一定要透气的 搓澡那种都行 类似麦克风海绵也行 也不需要压的很结实 大概压缩到自然状态的一半高度就行了

至于海绵是否透气 贴嘴上吹吹气就行了 看看是否能吹出去

你这个状态 摆明了气压计有问题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你没有做好足够的地面站检查就飞了 这种软件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般在校准其他东西 或者新刷系统之后会出现 清除rom能修复绝大多数这种犯2状态 至于怎么在地面站看 就通电连接上MP之后 看高度变化 我有一次就在家里 即使飞机不动 气压计数据也在狂减 初步认为是软件bug 重启 清ROM 重刷 这三部曲肯定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气流吹到飞控上会造成气压升高,所以飞控会认为掉高度了,爬升,但约爬升加大动力气压就越高,气压 ...

我的APM没加海绵时候都不会犯这种2 你这是YY的状态 不加海绵高度会不稳定 但绝对不会发生你说的这种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APM没加海绵时候都不会犯这种2 你这是YY的状态 不加海绵高度会不稳定 但绝对不会发生你说的这种状态
...

拿胶带粘这个恰恰是气压计防尘标准做法,很多空速管都是这样的,还防水,哈哈,有意思,粘胶带一样正确反映高度变化,在薄膜两侧气压总是平衡的,但是密封并没有LP效果,还是需要海绵,现在成品气压高度计说明上有明确气流LP的说明,海面其实就是一个低通滤波,无论你怎么加,加多少都阻止不了气压变化,只能改变高频变化的相应速度.光照和气流波动对气压计影响很大的.请楼上的嘴下留得.气压变化并不需要空气交换,和密封没有关系,需要的是滤除高频波动.保留平均气压.如果您没有出现问题,只是充分条件而已,每个人气流状况都有不同.还是需要给气压计覆盖LP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胶带粘这个恰恰是气压计防尘标准做法,很多空速管都是这样的,还防水,哈哈,有意思,粘胶带一样正确反映高 ...

气压记贴胶带绝对是误导 大家千万别听他瞎指挥 空气不联通还怎么测气压 你家胶带没那么大弹性的 即便你侥幸没出问题 上高空绝对出事
如果照你说气压记可以贴胶带 那我不明白为什么防水机架需要安装防水透气膜

气压记要盖海绵 主要作用是防止风的影响 气流会对气压计造成较大干扰 盖透气海绵就是为了减缓气流 光照对气压记有影响 但是因为有海绵作用 影响是缓慢产生的 并不很激烈 我的经验是在进出阳光下的阴影时候确实有少许影响 掉高约10到15cm

不知道你是否用apm 你用了apm就知道 apm的气压记除了软硬件犯2 在其他时候只要盖了海绵 给的数值都是很平缓的 不会给你很大的震荡

楼主:
各位大大说了这么多 一方说要盖  一方说不要盖
先前的板子现在换了新的
总结了下现在问题有三个方面: 减震方面,防止气流影响,还有光照
这次 好好做做工作 把这三个方面解决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F:
早看此贴就好了,今天到郊外空旷处准备让机器自动调参的,结果刚打到定高档,机器就直冲云霄,慌乱中打到定位档,也不知啥原因一头栽在地上,电机、电调加叶片全坏,电调都起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看此贴就好了,今天到郊外空旷处准备让机器自动调参的,结果刚打到定高档,机器就直冲云霄,慌乱中打到定 ...

一定要把自稳模式 放在最容易打的档位
我那天之所以没有飞丢 就是马上打自稳了
自己控制慢慢降下来
现在 减震做了  放光照也做了 防止气流的 还没测试
先在电脑模拟定高吧
先放地上解锁 不要装浆 不要上电池
连USB 解锁  然后推油门45
假装起飞 用手举高点 假装起飞了
然后看看 数据变化
骗骗飞控就好

网友(2014-12-02):
引用 楼主:
一定要把自稳模式 放在最容易打的档位
我那天之所以没有飞丢 就是马上打自稳了
自己控制慢慢降下来

上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