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死既不会死,死了以后还作死。。。大婶们求教!!!

楼主(2014-10-12):
小弟今天去外场飞,建广的40下单,飞级状态不错就想嘚瑟下,倒飞!
结果飞机转过来了,升降舵打反。。。。
小弟的发动机三叶61,拆机清洗,结果脑抽的把一个斜齿轮带凸轮的齿轮拆下来了,卧槽,我居然把正时器拆了。。。
真的是不做死就不会死,死了再作死。。。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把正时器正确的安装回去,小弟在此感激不尽,跪谢大神!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呀

网友:
不懂也得顶呀

网友A:
看看正时齿轮侧面有无记号,和相曲轴齿轮上记号相对应安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正时齿轮侧面有无记号,和相曲轴齿轮上记号相对应安装就行。

正时齿轮上没记号,但是齿轮舱盖上有一个箭头,我把曲轴转到下死点,然后把正时齿轮的凸轮方向和箭头方向一致安装,然后用手慢慢转,分析四冲发动机的原理,发现是对的。但是具体对不对我也不晓得。。。

楼主:
发动机三叶61,机机是建广的40下单练习机

网友:
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正时齿轮侧面有无记号,和相曲轴齿轮上记号相对应安装就行。

刚刚试了车,一切正常,说明这种装法是正确的

网友B:
旋转曲轴到活塞处于上死点位置,正时齿轮一侧有个小坑标记,让这个标记沿着气门挺杆方向的延长线远端方向,按照这个方向装入正时齿轮,OK,其他零件依次复位,最后记得重新调整气门间隙,完成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C:
三叶61发动机你使用感觉怎么样?有活塞环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叶61发动机你使用感觉怎么样?有活塞环没?

有一道活塞环,三叶灰常灰常牛逼的一款发动机,配件齐全而,值得拥有

网友:
倒飞拉杆。。。。

网友:
倒飞拉杆是最时髦的炸鸡方式!

网友:
传说中的倒飞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道活塞环,三叶灰常灰常牛逼的一款发动机,配件齐全而,值得拥有

发动机熄火怎么是用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曲轴到活塞处于上死点位置,正时齿轮一侧有个小坑标记,让这个标记沿着气门挺杆方向的延长线远端方向, ...

请问如何调节气门间隙?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