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广大魔友有很多办法,不知道这个问题如何

楼主(2014-10-12):
       大家应该都遇到过电池充满,因炸鸡或者别的事情不能使用电池,但是保存时间长了电池又会坏掉所以请教下广大魔友是怎么给不用的电池放电的,除了用保姆和机械放电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请魔友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
充电器放电!或者把电池飞掉!只能这样 满电存放是大忌

网友A:
只有用充电器慢慢发掉!

网友:
桨拆了,推油门慢慢耗电

网友:
保存电压可以放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用充电器慢慢发掉!

a6保姆放3200 6s电池满电放到3.8要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a6保姆放3200 6s电池满电放到3.8要多久

取决于充电器安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a6保姆放3200 6s电池满电放到3.8要多久

一个小时左右吧!

网友:
充电器放到3.85左右

网友:
我有4块电池已经放了快一周了,今天晚上还是放下电吧

网友:
用几小电灯珠,插上BB响智能化成本低

网友:
接上220V电灯泡,平衡头插上BB观察电压!

网友:
还是飞完再回去  或者用充电器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