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50四轴(哪吒飞控)低电闪红灯,电机停转高空坠落 ...
我的650四轴(哪吒飞控)低电闪红灯,电机停转高空坠落,怎样调整

楼主(2014-10-12):
我的650四轴(哪吒飞控)低电闪红灯,1号
电机
先停转,接着是4号电机。高空坠落,怎样调整。

网友A:
低压一二级保护设了多少。。

楼主:
一级10.08v 二级9.6V

网友B:
不知道您是否做過油門校準!
把電壓保護關了!或者發現低電時趕緊把油門加到最大即可保持停懸!
此時再馬上降落!
但我發現您二級保護設太低了 9.6v 鋰電池快沒電時壓降特快,一下就沒力了神仙也救不了

网友C:
楼主您好!不建议低电压设置低于3.6V/节,飞机在空中容易动力不足导致炸机。

网友D:
建议第一级设3.7V,第二级设3.5V,根据电池从红灯闪烁到强制降落能有几分钟,做到心中有数,我一般到第一级警报就准备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