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卫星接收 个人觉得最好的安装方式 大神来评价一下

楼主(2014-10-12):
安装在这里干扰应该是最少了,而且没有障碍阻隔信号

不用怕掉下来,因为是螺丝固定。
不知道这样装有什么弊端,大家来评价一下

网友A:
炸鸡的时候会被砍成碎片的......

网友:
好有才~~还是贴在身上吧  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时候会被砍成碎片的......

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时候会被砍成碎片的......

台词被抢了~~~

网友:
你这是250

网友:
不炸鸡的情况下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时候会被砍成碎片的......

其实装在这里对重心的影响大,而且风阻大

网友B:
接收机接收信号的是天线,把天线放成90度就行了,碳纤板不会挡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接收信号的是天线,把天线放成90度就行了,碳纤板不会挡信号的。

碳纤板肯定会挡信号的

网友:
好吧是我话没说清楚,接收机挂一边卫星挂另一边,天线在机体外成90度排列,那样机身碳纤是不会屏蔽信号的。

网友:
机身随便摆!
450飞到你拿望远镜都看不清楚了,卫星都不会失控!

网友C:
我250是贴在锁尾舵机上面,既不被碳纤阻挡信号,又不会被砍到

网友D:
这个好像很高级...求楼主给点资料,我也想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炸鸡的时候会被砍成碎片的......

可以放在反面就不会被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放在反面就不会被砍到了

也会砍到,你试试就知道.....

网友:
自砍尾管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50是贴在锁尾舵机上面,既不被碳纤阻挡信号,又不会被砍到

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很高级...求楼主给点资料,我也想改

用螺丝固定的话,就把一半外壳拧上螺丝,再把电路板放上去,再盖上另一半盖子,用胶带的话,那就直接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螺丝固定的话,就把一半外壳拧上螺丝,再把电路板放上去,再盖上另一半盖子,用胶带的话,那就直接粘吧 ...

我的意思是这个卫星接收能实现什么功能?定点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这个卫星接收能实现什么功能?定点悬停吗?

就是接收机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龙

我的也是

网友:
别折腾了 我那山货卫星 瞎J8放 两年未见失控

网友:
头回见这种装法,好新颖~哈哈~

但不建议放那里,贴在底板上都比放现在的位置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