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除震求教《寂静岭水滴》,大神看看怎么排震

楼主(2014-10-12):
如题啊,视频可以看出上面只要有强风时候就画面就会有震动。是胶球软了还是硬了呢?

网友:
我的机机也有这个情况 飞快一点,速度到6M/s 的时候就会有晃动了

网友:
避震不是很好

网友:
雾这么大还去水滴拍啊,敬业

网友:
感觉没啥问题啊

网友:
一般来说,软硬都试试才知道。。。

网友A:
其实楼主这标题我乍一看看成了云南地震求救。。。

网友B:
高频振动是硬了,果冻或者受风,航速,机身动作影响一般是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振动是硬了,果冻或者受风,航速,机身动作影响一般是软了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什么摄像机呀想知道

楼主:
多谢高手们指教!!!看来我硬了。

网友:
天津同城帮顶~顺便求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楼主这标题我乍一看看成了云南地震求救。。。

我也看成云南地震求救了。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