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多轴最抗风?

楼主(2014-10-12):
有人说大桨抗风,有人说小桨抗风,有点糊涂了。

桨的直径大小,kv高低,整机重量,四轴六轴八轴,y6,x8,怎样的组合最好呢?

网友A:
当然是小桨抗风了  比如我用的650机架4轴   3508  580KV  按照桨配置,最大可以配置1555桨拉力很大1700多, 但是我选择了用1238桨 拉力才1300 。同一KV 大桨受风面积大,机动性差好多,特别阵风吹来的时间这么大的桨都能被掀翻。
最大拉力也就是滞空时间和抗风永远不能都十全十美,总要做点取舍。 个人建议还是安全第一。抗风重要。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小桨。。。高KV

网友:
重些的多轴比轻的抗风本地群里的一个老鸟他说没风天用一块6s10000的电池,有风天气用两块6s10000的就会比一块的稳定很多

网友:
变距最抗风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变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小桨抗风了  比如我用的650机架4轴   3508  580KV  按照桨配置,最大可以配置1555桨拉力很大1700多, ...

兄台想错了,并不是因为大桨吃风面积大就不抗风,而是因为同样的电机,对小桨的掌控能力高于大桨。这事儿关乎电调的调控能力、电机的扭力、桨的惯量、桨距、桨形、桨阻,飞控的技术水平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台想错了,并不是因为大桨吃风面积大就不抗风,而是因为同样的电机,对小桨的掌控能力高于大桨。这事儿 ...

仅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台想错了,并不是因为大桨吃风面积大就不抗风,而是因为同样的电机,对小桨的掌控能力高于大桨。这事儿 ...

那螺距大的抗风还是螺距小的抗风?比如1238和1260,哪个更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螺距大的抗风还是螺距小的抗风?比如1238和1260,哪个更抗风?

都不抗风,如果非要比的话,1238更好点。

网友:
电机确定的话,小桨会稍微抗风一点,牺牲效率换取稳定

我觉得配置合理的X8比较抗风

网友:
等做个变距出来,不单抗风,还能滑翔。。风来得大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