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飞mini cp求教

楼主(2014-10-12):
本人mini cp 一个。刚入魔。求大神教我怎样调
遥控器
。练悬停。

网友A:
楼主先慢慢练习,等有问题就上来问吧。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

网友B:
只要舵机 方向不错位,怎么调节都能悬停。无非 费电不费电吧

网友B:
我的是油门一条直线,螺距-20 +20 100

网友C(2015-03-05):
我也是D7E+mini CP,刚刚入魔,我认为常规飞行时负螺距是大浆向上扇风,倒飞时大浆向下扇风。常规飞行时突然关油门会使飞机重重的向下摔下来,降落时螺距也应该是正的,产生向上的力,只不过转速慢了。所以常规飞行螺距我是从+20开始。可以拿手握住飞机的起落架加油,然后突然收油,就会发现油门快收到底时,飞机向下一压。如果快落地时就会容易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