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4-10-12):
我有几个飞腾30a电调 刷了BLHeli固件 油门行程校准时被我搞乱了参数 有那位高人知道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刷了后.可以直接用参数调油门行程也可像以前一样手动!
手动校油门过程和没刷前差不多的.
不一样的就是没刷前校一次就过了.刷后要听声音,比原来多校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