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本人新手,今天焊分线板和电调,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

楼主(2014-10-12):
今天动手焊接分线板和电调,之前电池接口端没有用插头,直接把电池按正负极焊接上(本人菜鸟,呵呵不好意思),在焊完正极之后,焊负极的时候,出现貌似是短路打火的现象,用万用表测通断,只响一声然后电阻逐渐增大至2.2kΩ左右稳定,不敢再这样焊了,所以就改焊了一个t插头在上面,但是焊完还是不敢插电池,怕短路。没有经验,第一次,请教各位老鸟了,谢谢了。

网友A:
没事 电调的电容充电呢 焊的时候把烙铁头接地

网友A:
另外 把每个焊点加点锡 锡少了 怕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 电调的电容充电呢 焊的时候把烙铁头接地

你是说电池接上去打火,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可以直接用t形插头插上去吗?就怕短路时间长了,电池报废了。。

网友A:
你电池不用接头吗 电池永远不能直接接电路板 现在你可以插电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 把每个焊点加点锡 锡少了 怕震开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不用接头吗 电池永远不能直接接电路板 现在你可以插电池上去了

用了接头,后来知道错了就纠正过来了,只是之前直接焊接的时候,焊好了正极,准备焊负极的时候,电池负极一接触焊点就打火,我怕是短路,现在就算焊了插头,也不敢插上去了,所以想请教你们打火算不算正常,是不是短路。

网友:
你确定你焊接对了吗?

仔细看看,正负极

网友A:
把插头反一下 正负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插头反一下 正负错了

已经发现了,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现了,呵呵,谢谢。

供电和受电中间一定要有断开机构

网友:
T插焊反了,, 橫的是正极,, 直的是负极 (以你图上的是: 紅線接 "+",, 藍線接 "-")..........

网友:
红线接在负极上看着真别扭,为了以后检修方便还是按照正常的来吧,不知道T插焊反没

网友:
貌似是很好的机器。
新人,勇气可嘉,虽然有一个地方焊反了。

网友:
T插正 负极焊反了。

网友B:
t插反的 你也敢通电 可怜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t插反的 你也敢通电 可怜的电调

电池那边也是焊反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那边也是焊反的,哈哈。。

你这明显是坑队友的 要是你队友问你借一下电池 哈哈 !!!!!!!!!!!!

网友C:
怎么焊的是母头t插?你的电池是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焊的是母头t插?你的电池是公的?

职业电工,有点职业惯性了,主体用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是坑队友的 要是你队友问你借一下电池 哈哈 !!!!!!!!!!!!

明天从单位偷点线和热缩管回来,重新做

网友:
t插线太短了,到时候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池接上去打火,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可以直接用t形插头插上去吗?就怕短路时间长了,电池报废了。 ...

正常现象。

网友D:
把红色定义为正极,黑色为负极就不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红色定义为正极,黑色为负极就不会错了

网友E:
同学,你的TX焊反了,插电小心电调完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学,你的TX焊反了,插电小心电调完蛋哦

电池那边也是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那边也是反的。

虽然也可以这样,但是最好还是按照约定的来吧。。不然以后买新电池回来还得改正负极,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也可以这样,但是最好还是按照约定的来吧。。不然以后买新电池回来还得改正负极,何必呢

是,明天从单位偷了线和热缩管回来就改

网友E:
电池上如果是公头,万一不小心短路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上如果是公头,万一不小心短路吓人啊。。。

也对。

网友:
電源輸入端恐怕是焊錯了。1通常T插的電池端是母頭,所以底板的輸入端都是焊T插公頭的
2紅色線是正極,黑色線是負極(此處用藍線)

网友:
电源线两条颜色不同…处女座无法忍啊!

网友:
红色一般都是正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职业电工,有点职业惯性了,主体用母头。

职业电工正负极还弄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职业电工正负极还弄反。。。。

开玩笑的,哈哈

网友:
新人真可怕,电池用公头,短路可是会炸的啊

网友G:
既然会用万能表。红线怎么能是负极呢?这个错误也太低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会用万能表。红线怎么能是负极呢?这个错误也太低级了吧?

晕,大家不要纠结这个,好不好,一岁大的儿子在旁边一直闹,根本静不下心啦,一不注意就乱啦

网友G:
呵呵,玩这个必须要静下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玩这个必须要静下心。

是呀,干这个还是趁儿子睡着了,偷着干点,结果焊到电池的时候他就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玩这个必须要静下心。

有没有人教导一下qq飞控配合天地飞7怎么设置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池接上去打火,是正常的吗?我现在可以直接用t形插头插上去吗?就怕短路时间长了,电池报废了。 ...

    楼主  我也是一新手   你买的都是那些配件啊 ?  一套下来多少钱  ,我准备也琢磨一个玩玩...

网友:
为了你儿子,好好弄吧。。别用公头接电池。。。

网友H:
楼主  我也是一新手   你买的都是那些配件啊 ?  一套下来多少钱  ,我准备也琢磨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我也是一新手   你买的都是那些配件啊 ?  一套下来多少钱  ,我准备也琢磨一个玩玩...

一套下来1000左右。

网友:
    你好   楼主   第一次做这个玩意,    能否详细点   万分感谢        比喻你们用的什么牌子遥控啊   电机  电池    电调    电路板  这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