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飞机和无副翼飞机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4-10-12):
我最近想买个有副翼飞机练手,咨询了几个朋友。都说让我买无副翼。这两者区别在哪?为什么不推荐我买有副翼?

网友A:
在不考虑油耗的情况下,如果自动档提速效果比手动档好,而且价格差不多,你选哪个?

网友B:
副翼会消耗一点效能的,副翼机械结构比无副翼复杂,炸机更易坏,调整要复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会消耗一点效能的,副翼机械结构比无副翼复杂,炸机更易坏,调整要复杂些

正解。玩无副翼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不考虑油耗的情况下,如果自动档提速效果比手动档好,而且价格差不多,你选哪个?

自动挡。

网友C:
我两样都有,主飞有副翼,主要悬停和航线,不会3D。一样好玩,也好修。一般炸机,有副翼的特有部件如日字框等并不容易坏,副翼杆每炸必弯,弄直又可以飞。其他部件跟无副翼差不多。调机熟悉了不比无副翼难。当然,操作起来可能要费心一些,必须时刻修正。自己的体会哈,也许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两样都有,主飞有副翼,主要悬停和航线,不会3D。一样好玩,也好修。一般炸机,有副翼的特有部件如日字框 ...

我到底买啥?

网友D:
有副翼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而无副翼是本世纪的产物,不考虑成本,后者技术先进度要超过前者,主要表现在稳定性机动性更胜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副翼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而无副翼是本世纪的产物,不考虑成本,后者技术先进度要超过前者,主要表现在稳定 ...

学习了。。不过说的好夸张。

网友C:
只一架就有无副翼吧,不落后。我几架飞机也只一架有副翼。还是入门时买的山寨空机,两百多元。装机调机第一次上天都在它身上完成,至今仍然出勤率最高。配件多了去又便宜,飞起心态平和。当然,我是飞着开心就行那种,没有远大目标的。不要学我,我是老师不喜欢的那种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一架就有无副翼吧,不落后。我几架飞机也只一架有副翼。还是入门时买的山寨空机,两百多元。装机调机第 ...

就想从简单的开始练习,到底哪个好飞?

网友E:
无副翼好飞,有副翼需要较多手动修正,其实模拟练好了都好飞。如果之前没飞过直机建议弄个伟力911熟悉一下,此机很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副翼好飞,有副翼需要较多手动修正,其实模拟练好了都好飞。如果之前没飞过直机建议弄个伟力911熟悉一下 ...

911实在没必要。。。我把美嘉欣主无刷F45.49玩的很透了。

网友:
入无副翼吧,新手少折腾的好。

网友D:
六通入门还是选迷你六通吧!因为新手操控不熟练,大飞机威力大,伤到人或物都不怎么好,而且小飞机也比大的耐炸,只要及时熄火,一般不会有什么损失,如今的小六通都是无副翼,稳定兼灵活,价格也比最便宜的山寨无副翼450便宜一半,推荐fbl100或hp100,便宜且操控感良好,伟力和华坑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通入门还是选迷你六通吧!因为新手操控不熟练,大飞机威力大,伤到人或物都不怎么好,而且小飞机也比大的 ...

我总觉得玩小的好像没感觉啊。

网友D:
相信我一定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我一定没错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玩小的好像没感觉啊。

你说的没错,小机在气势上和存在感上一定比不过大的,可是对于新手来说,上大的战战兢兢的飞,还不如用小的可以大胆飞更爽呢,等练的差不多了那么自然可以上大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没错,小机在气势上和存在感上一定比不过大的,可是对于新手来说,上大的战战兢兢的飞,还不如用小 ...

多谢,参考可。

网友F:
也要考虑新手在不懂直升机结构与原理之前强加给他关于无副翼——三轴陀螺仪的调试与装机,会毁了新手的从模之路
不过有老鸟带或者功课做足的除外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不考虑油耗的情况下,如果自动档提速效果比手动档好,而且价格差不多,你选哪个?

其实从来都是手动挡提速效果好。
各种跑车的0-60MPH加速,手动比自动要快零点几秒。。。

网友H:
瀛﹁溅鐢ㄤ粈涔堟。姣旇緝濂藉憿

楼主:
引用 网友H:
瀛﹁溅鐢ㄤ粈涔堟。姣旇緝濂藉憿

知识短浅,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要考虑新手在不懂直升机结构与原理之前强加给他关于无副翼——三轴陀螺仪的调试与装机,会毁了新手的从模 ...

没错,不从有副翼一步一步走来的人可能就不会深刻理解直升机为何被称为不稳定飞行器,也不会理解直升机的平衡原理。这就是电子技术发展带来的悲哀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从来都是手动挡提速效果好。
各种跑车的0-60MPH加速,手动比自动要快零点几秒。。。

朋友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油耗大前提,提速价格小前提,两个都是假设。因为无副翼系统耗电反而少,自稳能力反而高

网友A:
还有,小鸡飞得再多,上大机还是会抖腿冒汗,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就像450玩得再溜,第一次上700还是会害怕

网友:
刚把机机从有副翼改成无副翼。感觉本质的区别是(本人七面悬停水平)。。无副翼你不知道哪面还没练好,因为你脱控机机也在那能呆着,给你个考虑的时间。不容易形成条件反射,有副翼你必须要形成条件反射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实在没必要。。。我把美嘉欣主无刷F45.49玩的很透了。

那就更没问题了,要找手感 有副翼。要练技术省心就无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小鸡飞得再多,上大机还是会抖腿冒汗,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就像450玩得再溜,第一次上700还是会害怕

看来我还得从450开始练啊。小六不行。。。

网友:
现在无副翼是主流啊

网友:
qq464962945 鍙戣〃浜

网友:
鏅曪紝浠

网友I:
我认为新手玩有副翼再适合不过了,考虑什么炸机成本,有副翼其是要小很多,无副翼你的手感有那么快么,不信你试试,玩不了多久,炸得你不敢玩。有副翼的手感速度要慢很多,不然还出有副翼来做什么,不用想也是给新手用的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新手玩有副翼再适合不过了,考虑什么炸机成本,有副翼其是要小很多,无副翼你的手感有那么快么,不信 ...

有道理

网友J:
正打算入有副翼,找找以前的感觉

网友:
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机械平衡。一个是电子平衡。另外K8 VB 无副翼的陀螺仪可以调成有副翼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打算入有副翼,找找以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