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铂金40安电调 坏了 能修吗

楼主(2014-10-12):
好赢铂金40安电调现在一通电 检测电池后 就一直不停的响  电调还热  打开看有个小方形的件掉了一边 这是什么玩意啊  还能修好吗   重新设油门行程也不行

网友:
掉的那个 是 电感

网友A:
坏掉的是电感,这个电感属于BEC模块,一直叫的原因应该是BEC没有工作,所以没有给接收机供电,导致电调没有接收到接收机的信号,所以一直叫,那么解决办法就是换个电感,或者把这个电感拆下来,用电线把本来接电感的两级短接。

网友B:
电感,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应该没有关系

楼上回答正确,其实这块掉下来的碎块在拼粘回去即可,如果电调还是坏的,那坏的原因和这片碎块无关。

网友C:
动手能力强 自己换配件 不放心返场,我以前有个铂金40A 用了有一年多,后来也返场给免费修了,只需要提供侧面白色贴纸的串号就行

网友D:
不接电机也会响吧?

网友:
按照你描述得电调的控制信号没有到接受 电感是滤波看看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掉的是电感,这个电感属于BEC模块,一直叫的原因应该是BEC没有工作,所以没有给接收机供电,导致电调没有 ...

貌似这个电感的作用是储存磁能的,后面应该还有个续流二极管,不能导线短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掉的是电感,这个电感属于BEC模块,一直叫的原因应该是BEC没有工作,所以没有给接收机供电,导致电调没有 ...

测试的方法很简单,单独给接收机供电之后再接这个电调,看电调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电机也会响吧?

不接电机 不会响   接上电后  摸旁边的方形的集成块 一会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强 自己换配件 不放心返场,我以前有个铂金40A 用了有一年多,后来也返场给免费修了,只需要提供侧 ...

侧面白色贴纸的串号都磨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机 不会响   接上电后  摸旁边的方形的集成块 一会就烫手了

听你这么说是单片机坏啦,你自己估计挣不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接电机 不会响   接上电后  摸旁边的方形的集成块 一会就烫手了

单片机坏了?也可能是超压造成的,mega8不容易坏,貌似好盈很早的时候才有mega8主控的电调,后来都换C8051F33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坏了?也可能是超压造成的,mega8不容易坏,貌似好盈很早的时候才有mega8主控的电调,后来都换C805 ...

那还能修吗  是不是得返厂啊  值不值得啊   刚才又试了下  这下毁了  接上电  啥响声也没了  毫无反应   还是烫手  我看是费了

网友:
返厂就可以修了!!!!!!!!!!

网友:
那个方的只是个壳子。里面的线圈才是工作的原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侧面白色贴纸的串号都磨没了

再找一个串号就行了。我当时也是串号磨没了,然后又买了一个 用新的串号去返修的

网友:
你这个铂金怎么看着像是 山寨产品啊。芯片不一样啊。

网友E(2014-11-23):
这个肯定是好盈正版的电调。不过单片机应该是C8051F310
10楼的方法很对,可以先试一试

网友F:
发热固计烧管了

网友:
我100A的主板跟这个一模一样的。估计这个铂金系列的主板都一样,只是功率板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