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金30A通电接收无反应问题,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4-10-12):
全新铂金30A电调通电后电机每两秒响一下,其他没反应,我华科尔的接收灯都不亮,试过其他品牌电调控和接收都没问题,也换过天地飞的控和接收都不行,其他品牌的电调正常,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哈哈,铂金不带BEC供电的,没有信号给电调当然没有反应啦

网友B:
要接上电机才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铂金不带BEC供电的,没有信号给电调当然没有反应啦

额。。。新手,这个真不懂,请教这个得接飞控才能启动吗?那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网友:
楼上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上电机才有哦

电机是接上了的

网友:
....铂金没有bec,等于接收机没供电

网友C:
铂金不带BEC 5V供电输出的,也就是红线没有5V,不能给接收机供电,当然会出再LZ所说的现象了。

网友D:
铂金电调没有bec,不能输出5v电给接收。买个ubec或者像naza飞控等有电源模块供电的就用不到电调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铂金不带BEC 5V供电输出的,也就是红线没有5V,不能给接收机供电,当然会出再LZ所说的现象了。

谢谢泡泡老师!是这种接版吗?

楼主:
现在用的是NAZA LITE的飞控,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铂金电调没有bec,不能输出5v电给接收。买个ubec或者像naza飞控等有电源模块供电的就用不到电调供电了。

谢谢!

网友:
就是要给接收机5V供电!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热心解答,今天又学到东西了,问题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NAZA LITE的飞控,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有教程,都不知道去看,

新手课堂,多轴安装入门,7月25日更新第三课,新手第一次起飞注意事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9356&fromuid=117325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E:
好盈鉑金30A-OPTO,中間的紅線是沒有5V電源輸出的,所以在調整階段,接收器要另外輸入電源才行。換了另一個牌子的電調可以,是因為有電源輸出;新出的樂天電調同樣是沒有5V輸出

网友:
接收机要接上 PMU  啥的给它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鉑金30A-OPTO,中間的紅線是沒有5V電源輸出的,所以在調整階段,接收器要另外輸入電源才行。換了另 ...

呵呵,真是谁用谁知道,以前用的电调都是有供电的,又长见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是这种接版吗?

这种集线板有干扰,飞行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集线板有干扰,飞行不安全。
哦,那还是不要用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