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小F3A,求如何降落

楼主(2014-10-12):
入了个小F3A,起飞没问题,但是降落困难,求高手指导这个小飞机的降落方法

网友A:
和飞机无关,苦练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飞机无关,苦练模拟器吧

模拟和真机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和真机不一样呢

在模拟时要选一架性能接近的,着陆关键是掌握并控制好接地速度!每个模型不一样,要多试。

网友C:
先练习慢速通场吧,高度可以高一些,练降落还是找开阔点的地方,用慢速通场的方式慢慢降下来,触地后才关油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飞机,天9遥控,,记得 舵量40%足够了,好像是感度低点,就是调舵机灵敏度那个玩意,也要调低点,,,飞机降落的时候,在高空转弯后,对准跑到,然后把油门基本就要松完,然后就降落,在降落的时候速度快  ,一定要稳住。。我每次降落就感觉速度好快。。。

网友:
大致就是先降高度,再对准跑道,慢慢收油门,离地3,40cm的时候油门收到0,然后拉升舵

网友:
这种飞机稳定 只要你再五边完成对风的修正  看飞机下的快就补油门 不下就收一点 让他缓慢的下降即可

还是建议找有经验的朋友一起飞  可以临时帮你落下来

楼主:
模拟能完美起降,真机一降就炸

楼主:
这小飞机的失速点是多少还不知道,感觉好难

网友E:
完美降落了几次呵呵。。这个飞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飞机,天9遥控,,记得 舵量40%足够了,好像是感度低点,就是调舵机灵敏度那个玩意 ...

我是D10,就是感觉降落时速度不好把握,快了降不下,慢了失速炸,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草你妈,炸你妈逼,你不帮人忙,还看热闹操你妈,**玩你妈逼飞机,草你死**,狗草出来的

呵呵,别上火,他开玩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美降落了几次呵呵。。这个飞机不错!

求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草你妈,炸你妈逼,你不帮人忙,还看热闹操你妈,**玩你妈逼飞机,草你死**,狗草出来的

建议你漱口了,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漱口了,再出来

你他妈没看见让他炸机就降落了啊

网友H:
先练低空通场,超低空通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练低空通场,超低空通场.

嗯嗯

网友I:
没风的话转弯切入跑道时就可收油了,有风要带点油转弯降,进入降落航线拉直航向后油门全收,飘降,其实F3A的低速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风的话转弯切入跑道时就可收油了,有风要带点油转弯降,进入降落航线拉直航向后油门全收,飘降,其实F3A ...

嗯嗯,现在降落时亚历山大

网友J:
我降落基本半油进降落航线,然后减速降高,这个飞机不能全收油降的,在贴地前略微推油保持低空平飞,然后通过低空平飞逐渐减速后接地。收油过早的话会重降。不过我这架飞机用的是4s电池3648电机,所以应该比原配的更重点。但它的起落架很耐操。。。我有几次没降好重降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和你一模一样的飞机,天9遥控,,记得 舵量40%足够了,好像是感度低点,就是调舵机灵敏度那个玩意 ...

这个飞机习惯的话可以把舵量调到80-100,设置下曲线就行了。我一般风大设80%舵量30%曲线,风小就全100%,横滚的速度可以快得爹妈都不认识。。。而且我动力配得高,走暴力路线,动作超贼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别上火,他开玩笑的

对嘛,只是开玩笑而已,整得火气那么大。。。还骂人。。。真没礼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飞机习惯的话可以把舵量调到80-100,设置下曲线就行了。我一般风大设80%舵量30%曲线,风小就全100%, ...

大神,我最害怕的也是降落,那个速度慢不下来的感觉。。。我才是新手,,向你学习。。。

网友:
我也就入固定翼半年而已。。。不是大神。。。
这个飞机其实是可以达到仰角飞行的效果,这个状态是属于快失速但又还没失速的状态,飞机在这个状态下速度可以很慢,适合降落,但要控制好这个点,同时控制高度。
舵面控制其实练下3D板机,舵面开到120%,练完以后再去飞其他什么飞机都不会觉得太灵活难控了。
另外需要感叹这个飞机的起落架真心耐操。。。钢丝减震效果超级好。。。

网友K:
还需要练楼主。没有技巧。这飞机是我的第六架飞机。也是最好起飞降落的一架。我用它练习起飞五边就降落也就是touch and go 每块电池能飞30-45次。你练5块电池就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降落基本半油进降落航线,然后减速降高,这个飞机不能全收油降的,在贴地前略微推油保持低空平飞,然后通 ...

起落架耐操。但也要检修 上周练习touch and go几百次 其中有几次重落。桨尖都平了。回家一查看。辅翼固定头的螺丝一边丢了一个。这一身冷汗啊。今天大风失控看不到姿态给挂树了。回家发现方向舵机烧了。电机座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起落架耐操。但也要检修 上周练习touch and go几百次 其中有几次重落。桨尖都平了。回家一查看。辅翼固定 ...

这个飞机我碰到过电机固定螺丝松动的,可能和我动力超配有关系,有两颗螺丝震松了。所以每次上天前必要的检修肯定要有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飞完彻底检修。上天前都是常规检查。

网友:
飞过这机的人都说不错。。楼主你懂的

网友:
练下低空慢速,然后着陆复飞,最后练降。

网友L:
贴吧盗我的图.........

网友:
土豪啊,,,,还没会降落就入这台机器啊。。。。牛叉人物

网友M:
3A机很好降吧,就是速度快

楼主:
嗯,第一次飞,对这个飞机不熟悉,感觉好难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M:
3A机很好降吧,就是速度快

汗,还轮不上个豪字

网友:
这架机装机容易吗

网友:
好装,就是起落架螺丝短,不太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练习慢速通场吧,高度可以高一些,练降落还是找开阔点的地方,用慢速通场的方式慢慢降下来,触地后才关油 ...

我觉得河马的这个方法比较靠谱,我当时也是这么练习的。
基本功就是水平直线飞行,保持航向平直,不掉高度。
飞机的失速点可以测试一下呀:飞到50米以上的高度,慢慢收油门,同时拉杆努力保持平飞,等油门收到一个位置飞机开始失速,那么,这个位置的油门大小就是你的平飞临界油门。维持平飞应该比这个油门要大一些。
当然,降落下滑的时候可以保持在临界油门上,这样,至少如果你转入平飞,肯定不会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需要练楼主。没有技巧。这飞机是我的第六架飞机。也是最好起飞降落的一架。我用它练习起飞五边就降落也就 ...

现在已经爽飞爽降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贴吧盗我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