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点火时间

楼主(2014-10-12):
发动机
点火时间如何确定 发装发动机 但改CDI要确定点火位置 买CDI是不是买那种自动进角的 什么上止点什么的 如何知道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小弟 万分感谢

网友A:
点火时间应该需要调吧

网友B:
4冲程一般15度,但是具体的还得调,就是压缩冲程达到顶为0度。

网友C:
二冲程上止点前1--1.5毫米.

网友D:
前几年的模型杂志上有我的相关文章,参阅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2015-04-05):
提前了,点火时活塞还没到顶,滞后了活塞过了上止点,两种情况:放炮或动力不足冒烟重,化油器调不动,

网友E:
汽车发动机是在6-12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