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这个电源 能不能做 B6充电器的电源

楼主(2014-10-12):
就是这个电源 标称600W  12V45A的

里边有两个

网友A:
这个电源用pl6都没太大问题。好大的功率啊。用作b6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用pl6都没太大问题。好大的功率啊。用作b6有点杀鸡用牛刀了

12VPL6 不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2VPL6 不够吧。

用+-12v组成24v,他有40a足够了

网友:
这电源不错,看用料就很高档,就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
大材小用了!!!!!!!!!!!!

网友:
服务器的冗余电源,好东西。

网友:
太大马拉小车了吧,能用是肯定能用,12V5安就够了,这种服务器冗余电源风扇太吵了吧?

网友:
当然可以了,我买了12V50A的电源作为A6的电源,但是A6只可以冲锂离子电池,其他电池不能呢冲,自然要把B6用上了,B6也接在12V50A的电源上。电压时恒定的12V,电流只有负载有关系,接在B6用是可以的,是有点大马拉小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12v组成24v,他有40a足够了

这个电源-12v 只有1A的输出能力。

网友C:
注意一下,类似的电脑电源,如果只用12v的电,其他5v 3.3v 都空载不用的话。

12v电源的输出能力是达不到标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一下,类似的电脑电源,如果只用12v的电,其他5v 3.3v 都空载不用的话。

12v电源的输出能力是达不到 ...

5v和3.3v加个什么样的负载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5v和3.3v加个什么样的负载比较合适?

这是我很久之前玩电脑所知道的知识,刚刚重新搜索,发现技术有所变化。已经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的变化,最新的DC-DC技术,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什么形式的。

1:单磁放大有两个死点,分别是 12V满载5V空载 和 5V满载12V空载 ,这两个点的电压是最糟糕的。

2:双磁放大有一个死点,就是12V空载,5V和/或3.3V带负载,此时有可能电压超出范围保护停机。

3:终极解决方案出现: DC-DC
DC-DC由12V取电,降压后提供5V 3.3V
也就是说不论你用哪一路,不论用多少,最终都反映到12V的负载。
主电路极大简化,可以只做一个12V绕组,功率可以无限制的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很久之前玩电脑所知道的知识,刚刚重新搜索,发现技术有所变化。已经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的变化,最 ...

谢谢 高手